[笔电] 给大伙看看这几天修的惨烈主板都是进液烧穿孔的,补漏操作

楼主(2019-04-20):
这段时间一直忙没啥时间发帖,案例挺多维修过程都没记录也发不成啥好的帖子,就给大伙看看这两天接的笔记本,都是进液烧毁,一台惠普一台小米,惠普的直接烧坏U换了一块,小米的还在修,没完整过程的图片,大家凑合看看就行

关于笔记本进水这块,进水首要操作直接主板断电,尤其是非纯净水,饮料 泡面汤 盐水尿液什么的,一天就能腐蚀断层,加电更厉害直接烧穿,广接同行、坛友修不好的,疑难杂症的机子,欢迎同行技术经验探讨

网友:
怎么联系你

网友A:
饮料 泡面汤 盐水这我明白,但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进尿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饮料 泡面汤 盐水这我明白,但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进尿液?

被娃尿了呗。
我家里娃小时候就尿了一台一体机,还好只是屏幕挂掉,换个屏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饮料 泡面汤 盐水这我明白,但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进尿液?

还有进奶的进洗发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饮料 泡面汤 盐水这我明白,但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进尿液?

老鼠尿,猫尿还有各种无法描述的尿。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B460。5A电流,主板冒烟。。待机芯片烧,EC烧 ,CPU上管通病mos管也一并换掉

B460短路

网友:
这是拿着电脑在做什么那

网友B:
请问楼主换CPU的这个板子他原本的CPU是封装焊接在主板上的吗,我有一台I7 4720HQ的笔记本,像这种HQ的CPU也能换吗,我淘宝搜索4720HQ都是一些加针脚的魔改型,这种加了针脚的能用在笔记本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换CPU的这个板子他原本的CPU是封装焊接在主板上的吗,我有一台I7 4720HQ的笔记本,像这种HQ的CPU也 ...

你找得到支持新CPU微码的BIOS 针脚数一致 芯片组支持 是可以换其他型号的 注意有些CPU还集成了南桥 同时要考虑南桥兼容性
另外你找错地方了 去专门卖电脑BGA芯片的店找 运气好的有剪板CPU 不好的只能买全新的 新的并不比台式机同型号CPU便宜多少 批量购进的话可以去官网联系本地代理商 网上那些魔改的你买来还要拆针脚板 有些笔记本4720HQ还集成封装南桥 就是CPU上有两个块块 魔改有时还比BGA CPU贵 还容易坏(别问我怎么知道容易坏的 MMP的买来没用多长时间就CPU和针脚转接板虚焊 加焊一下 结果针脚断了 针脚全是次品 不用用力一碰就断 特酥)
美国有个高级电子工程师 做过视频 坦然承认 他的成功率也只有60% 大部分都败在不兼容上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换CPU的这个板子他原本的CPU是封装焊接在主板上的吗,我有一台I7 4720HQ的笔记本,像这种HQ的CPU也 ...

4代标压bga封装的基本都能互换,焊盘都一样,只是很少人这样折腾,前面一台i7-4710换i7-4830,直接换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得到支持新CPU微码的BIOS 针脚数一致 芯片组支持 是可以换其他型号的 注意有些CPU还集成了南桥 同时要 ...

这个U不集成桥,只要代数一样基本都能互换,焊盘是一样的,换上刷bios改ME就行
这个是我前面维修的,原本加针的U去针做bga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不集成桥,只要代数一样基本都能互换,焊盘是一样的,换上刷bios改ME就行
这个是我前面维修的,原本 ...

这CPU 让我想起炫龙某型号的官方魔改造成的虚焊通病

不过楼主都是会编写BIOS的大神了 我可真是班门弄斧了

网友D:
楼主t450能换cpu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t450能换cpu不?

非焊接主板的自己都可以换,焊接也能换,手工费用高

网友:
厉害,这个还能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焊接主板的自己都可以换,焊接也能换,手工费用高

换过后的稳定性怎么样?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笔记本z40开机不了估计是ec问题不会弄,你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过后的稳定性怎么样?费用大概多少?

你这个t450用的U应该是移动版的,可以直接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