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我也想坐引擎盖——08款朗逸喇叭被水泡烂,求车门防水方案

楼主(2019-04-20):
       前面在对俺家的老狼(08款朗逸)的车窗玻璃升降器拆修时就说了,那升降器绞轮已经磨损,顶不了多久的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51),结果很快发现,升降器没坏,反倒车门还是进水,只有再次拆修,对防水材料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更换,顺便把升降器换新的了,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了还没折腾完,今天把先期过程整理出来,跟包括狼友(朗逸车主)们在内的广大车友(当然包括坛友)交流下。            以前就发现这防水胶条有硬伤。这是在老版发的拆修车门漏水的帖子时发的图片:
这是漏水的视频截图(视频链接在这: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1NjQxNjY2OA==.html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2MTM2NzQ1Mg==.html),绿圈处是哗啦啦的水花:

当时发帖出来,有人不相信漏这么大的水,说我为吸人眼球故意造假,为此差点和坛友闹别扭,还是再次拆修,“自证清白”,发现原来车窗的防水胶条有硬伤,在防水胶条的两端是密封不到位的:
靠近观后镜的部位,能塞进一把螺丝刀:

别说我是用螺丝撑开的,看把螺丝刀拿开后:

         这密封胶条根本就是短了一截,这不是老化,是硬伤,出厂就存在的硬伤,胶条的两端都有不同程度的短了一截的这种现象。当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跟坛友讨论后,也慢慢接受了车窗本来就是会进水的事实,而且把车门里面的防水也进行了一些处理,所以这问题就搁置下来了。
        车窗玻璃确实是无法做到本质防水的,关键是进的水怎么处理,此车的防水就“三扳斧”,外面防水胶条是第一扳;不可避免地漏进去的水通过车门底部的排水孔排掉是第二扳;如果漏进去的水过大,还有车门里面贴着的防水膜,把雨挡住不至于进入车内,这是最后一扳。而看这些图片,第一扳压根已经是硬伤,为什么是硬伤,却鲜有这方便的维权报道呢?原因可以举出很多:一、新车的车门排水孔是通畅的,防水膜也是完好的,所以问题没有那么快暴露。二、此车是设计给你室内开的,不,室内停放的?没人叫你下雨时长时间露天停放,而我家就是露天车位,遇到长时间下雨,漏进去的水排不及,这说明,连车库都买不起的就别学人玩车了;三、朗逸系的此款车出厂年代久远,可能新版已改进,就算有问题也被人淡忘了,只有我这种不忘初心,一辈子不打算换车的“专一”人才较这个真:四,此车就算暴露了漏水的硬伤,也因为转入了二手市场,也会有“二手车,问题多”的行业规则背这个锅;五、车子便用年限一长,防水膜脱胶或者穿孔,失去这道防水作用;六、大众大牌,与媒体关系好,就算有事也被公关掉,可始料不及的的,现在已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揭你的短,只要是有理有据的……
        不发牢骚了,干点正事。发现车门(窗)还是进水,本着不拆少拆的原则(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拆多一次伤多一次),先把车窗的防水胶条处理吧,自从发现那防水胶条过短后,便时刻想着解决方案,没想到还真在某宝找到一种防水胶条,不用拆原装胶条的,直接把它贴上去就行,这是卖家网页上的介绍(上面直接就指出了朗逸车的这种硬伤,不是我一个人瞎说啊):

马上撸回来贴上了,这个没啥技术含量的(但要较强的动手能力),而且多是双手操作,无法拍照,就不上图了。然后两端还注上密封胶(以不粘住玻璃为限,不能影响玻璃升降)。因为这种密封胶条刚贴胶未干时,不能到水,不能高温,所以要选在连续24小时内不下雨不暴晒,还得是自己不搬砖的日子才能动工,所以四个窗折腾好(不是同一天)这个已历时半个月。
       把第一扳硬伤处理好,进水量减少很多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密封多好,真是做不到绝对不进水的。
       然后又撸了新的防水膜,挑合适的日子逐个更换四个车门的防水膜。这是撸防水膜时一起撸的原厂双面胶:

先是左后车门,这是已换上新的防水膜了

然后打水试验,这是一个人用水壶试的,也无法拍照:

这是更换右后车门防水膜,有时太过于专注,忘了拍图了,这些图是借用以前拆修的图的,说明一下,别让眼尖的坛友又说我骗那啥:

更换右前门防水膜:

这时又遇到新问题,此前就发现这个门进水特别严重,尤其是投影喇叭的部位,所以特别把防水膜拆清重粘了,这次拆检也只发现防水膜有几处小破损,为什么进水这么厉害呢?原来喇叭纸盆已被水淋烂,这是把喇叭拆出来拍的照:

这喇叭是安装在铁架上再把铁架和防水膜铆在一起的,喇叭纸盆本身就是防水膜的一部分,起到阻隔雨水的作用。拿喇叭纸盆来挡水,这是大众设计师的脑残设计呀,现在喇叭纸盆烂了,就相当于防水膜烂了 ,难怪进水这么厉害,看来,首先要把喇叭防水解决了,否则换新防水膜也没意义。
        最后一个左前门先不拆了,先网搜一下有没有这种喇叭防水套。搜到两款,自认为都不适用的:

关键是我搜到原厂喇叭时,跟对方一说这个进水淋坏喇叭纸盆的事,居然半天没回应了,难道他也知道这是个难题?问类似问题的人太多了?这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老司机出来交流下,说一下新版朗逸或者其他品牌的车是怎么做车门防水的。持币等。
        我觉得中国的消费者真是太善良了。近日西安一个女研究生,在奔驰4s店,坐上了汽车引擎盖上维权,看来,受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朗逸车主,都应该学会坐在引擎盖上“撒泼”一下才行。

PS:有热心坛友介绍了这种防水罩,既有锥形的:

也有半圆柱形的:

不知能不能用,敬请留意后续帖子。
https://changba.com/s/WCri1Y41u7wQnWeLl5V8DA?&cbcode=RkvQSz26klrzsu_S0HSUt_O27EbFXZBNLtUzbtcICj_YpvCNGG-TAxNql2BMW1HbMJQVkH4q-xPQiljCX0wLUh0bNSd2FW4K8D2Bo5vb9TUxJ-x0P56AVoJiWkOqxPVv

网友A:
喇叭后背加防水膜,门下沿的漏水孔清通。防水胶条好坏应该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后背加防水膜,门下沿的漏水孔清通。防水胶条好坏应该无所谓了

首先没有这种成品的全密封的防水膜,手工D的效果肯定不咋的;重点是把它全密封起来了,音响效果也大打折扣,解决方案难道是不要喇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没有这种成品的全密封的防水膜,手工D的效果肯定不咋的;重点是把它全密封起来了,音响效果也大打折 ...

雨水是从上面淋下来的,防水胶条都没法彻底防住水下来。防水膜防止雨水弄湿喇叭,不搞成全封闭的不会影响音响效果,主要让车门中的水尽快排出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水是从上面淋下来的,防水胶条都没法彻底防住水下来。防水膜防止雨水弄湿喇叭,不搞成全封闭的不会影响 ...

不搞成全封闭的,防水效果又打折扣,哎,这真是个两难

网友B:
看着是喇叭泡边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喇叭泡边老化了

不是老化,就是被水泡坏的,烂的那端在下,正是藏水的部位

网友C:
主唱的中篇小说,我看完了,佩服你的折腾精神,我还不敢拿汽车开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唱的中篇小说,我看完了,佩服你的折腾精神,我还不敢拿汽车开拆。

谢谢棒场,爱折腾之人都懂折腾之苦,不过,谁叫俺们都好这口呢。我的每篇帖子都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的,确实有点跌宕起伏。就当小说来看吧。

网友:
看到有些音响喇叭的振膜,好像是防水材质的。

网友D:
你这是车门底下的漏水孔堵了吧,正常什么车都会进水的。但是车门下有排水孔,进水后自己就流走了。用不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车门底下的漏水孔堵了吧,正常什么车都会进水的。但是车门下有排水孔,进水后自己就流走了。用不着清 ...

排水孔堵是一方面,确实是堵过,引起车门积水而漫进车内。但是车窗防水胶条过短,进水量过大,还有防水膜(包括兼作防水膜作用的喇叭纸盆)烂了,是更重要原因。因为这样漏进来的水不用等到积水,它是淋洒状的,能从烂掉的防水膜洒入车内。

网友E:
进水比较厉害啊,喇叭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水比较厉害啊,喇叭都这样了

是啊,不是一般的厉害。不知别的车是怎么做防水的?

网友F:
其实什么车门板里面都是一样下大雨湿的,说到底还是设计的问题,至于车门进水量过大这个不好说,除非你的排水孔本来就不顺畅,按正常,你是3L的水倒进去也会立刻排完,你应该检测是不是关门后,门胶条把排水孔给挡住了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什么车门板里面都是一样下大雨湿的,说到底还是设计的问题,至于车门进水量过大这个不好说,除非你的 ...

你的意思是其他的车门也是会进水的啰?我的车子刚开始进水是确实是因为排水孔不畅,后来注意到这方面了,经常通排水孔了,再后来的进水就是防水膜烂和车窗防水胶条进水增大(喷淋状)双作用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其他的车门也是会进水的啰?我的车子刚开始进水是确实是因为排水孔不畅,后来注意到这方面了, ...

就是S600车门里面也是跟你一样进水,大雨一样是进得比较多的,

你要看看门缝的胶条,不是车窗的胶条,看门脚的胶条是不是关门了影响了排水,

车窗的胶条本来就是扩量很大的,下大雨都会大量的进水,以前是因为胶条新,排水顺畅,

车旧了进水比以前多了一点,但是排水因为时间积累不畅通,排量不够,那肯定淹水的,你可以看看其他的车,都是一样的,还是得在排水方面做文章,才能解决,至于窗的胶条,如果你觉得不行了,可以上某宝买了回去装不贵的,一边大约一百几十,其实你这个是车厂设计的问题了,要细心查排水,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几个2L的瓶或者水龙头,把窗关了然后在窗缝最大的位置一直淋水,观察排水流量,不装门板关门也观察下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S600车门里面也是跟你一样进水,大雨一样是进得比较多的,

你要看看门缝的胶条,不是车窗的胶条,看 ...

你说的那些我都观察过了,确实是进水很大,我现在纠结的问题是他用那个喇叭纸盘来作为防水膜的一部分,那是最不厚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些我都观察过了,确实是进水很大,我现在纠结的问题是他用那个喇叭纸盘来作为防水膜的一部分,那 ...

其实35万以下的车都是这样的,喇叭开孔跟里面是连通的,整个车门空腔就成了一个音箱的一部分的原理,下暴雨只要排水够快,喇叭是不会浸水最多只是湿了而已,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排水,于进水量,解决这2个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35万以下的车都是这样的,喇叭开孔跟里面是连通的,整个车门空腔就成了一个音箱的一部分的原理,下暴 ...

是的,我也想到他这个密封腔就是音箱的共鸣腔,所以有坛友回帖说,整个喇叭加密封防雨,我就说可能会影响到发声效果;如果排水孔不堵,排水量大于入水量,车子确实是不会进水(如果防水膜不烂的话),只会把喇叭纸盘淋湿,但是长久下来也会烂啊。我很好奇豪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