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电动车3寸方灯超聚光改横条散光

楼主(2019-04-20):
『X拆解』电动车3寸方灯超聚光改横条散光
某天优惠购活动,到手价大约10左右。。然后就购买了一对长条6灯(改汽车日行灯)和6透镜方灯(把电动车的单光透镜换下来),透镜款比普通散光款还要贵几块,坑死了。
结果照明效果就如同下图↓,聚光是聚光,但是不管多远。。。都是一个点,一个点

一气之下就想拆开试试能不能改变一下透镜角度?
六个圆泡泡,超级丰满

可调电源测试,功率14W,电动车足矣
螺丝刀,刮板插进去划一圈。这黑色的密封胶不用钱啊。。

清理密封胶

旋下两颗螺丝,透镜就下来了。

突发奇想反个面?照出来的效果惨不忍睹。。。

本想直接调整透镜,结果轻轻的一掰,裂了。。。尴尬。。

本想找散光的吸顶灯透镜,结果仓库里找出了洗墙灯拆下的波浪透镜,自带座子

先卡外边四个LED试试

照出来效果不错啊,至少是一字型,而不是一个点。。

然后费了点功夫,用锉刀慢慢修正,力将中间的LED卡主,再点灯试试,效果不错

用704固定各个透镜,调整好波浪透镜

点灯加速固化。

然后再用704固定面盖,点灯效果一样

装车,貌似有点大,不过散热好就行了。

继续点灯,转一圈试试

照明范围大了,可惜,照的不远,平时足矣。。

感谢欣赏。

网友A:
那个可调电源是用电脑电源改的?

网友B:
这灯真便宜
我一辆不常用的摩托也用它了,电池没电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可调电源是用电脑电源改的?

不是,C变压器+大功率降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真便宜
我一辆不常用的摩托也用它了,电池没电都可以用

LED主要省电,省点。其实我还有一个内置的LED,用在电动自行车上面不适合,会被篮子挡到,所以一直闲置没有被开发。。

网友C:
应该再试试,把楼主的条纹透镜,和凸透镜都加上,估计会另一种光斑效果。

网友:
我是做医疗显示器的.....

网友:
效果就一个字:好!

网友:
这种就是照人的,对面晃眼

网友D:
14瓦!楼主知不知道现在汽车所谓的LED大灯,马自达原车的也就这个瓦数。。。我测试过淘宝的也就不超20瓦,最高那个是告诉我60w实际27瓦的单灯已经是最厉害的
而且14瓦按照楼主拍出来的效果,理论应该相机拍出来白茫茫一片才对。光损耗很大,而且led也照不远

网友:
谢谢分享,透镜可不好折腾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需要恒流源驱动吗

网友:
中间两个用原来的透镜,这样面积和距离都有了

网友:
不会影响避震器吗

网友:
我觉得装个变焦手电和外接电源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再试试,把楼主的条纹透镜,和凸透镜都加上,估计会另一种光斑效果。 ...

试过了,效果超级烂,只得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瓦!楼主知不知道现在汽车所谓的LED大灯,马自达原车的也就这个瓦数。。。我测试过淘宝的也就不超20瓦, ...

LED汽车大灯我也玩过,切光效果真心好,可惜朋友给我弄的透镜不兼容LED的,光斑效果实在烂,然后又弄了一个氙气安定器,咸鱼购入H1单灯,配合起来电流至少4.5A左右,也就是说35W的氙气灯实际电流需要40多瓦,既然这样,我还不如10多瓦的LED更为省电,并且省钱。。

网友:
抓到流氓灯一枚!

网友:
led确实省电了许多

网友:
6个l2 u3专治远光狗各种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