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hoetech车充拆解

楼主(2019-04-20):
choetech C0046,买了两年,用了没几次,坏了,打开补焊也没弄好,现在只有一个口可用还是慢充,本来支持qc2.0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烧了。

网友:
我车上这个好像绿联的,一直插着用了2年多,qc3.0的,还有另一个是某东5.4安输出的三口的9.9元5年了,现在专门给记录仪和胎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烧了。

之前有时候晃动还能识别,我自己胡乱补焊了一通彻底没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时候晃动还能识别,我自己胡乱补焊了一通彻底没反应了

220V的烙铁好像有感应电问题,容易击穿芯片。如果是24V调温烙铁,可能是温度过高时间太长等,导致芯片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的烙铁好像有感应电问题,容易击穿芯片。如果是24V调温烙铁,可能是温度过高时间太长等,导致芯片热 ...

这些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个车充质量一般,没多久就出现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