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g内存加了根1g的,物理内存没变

楼主(2019-04-20):
09年的联想一体机,原来2g内存,加了根同时期的明基上网本里拆下的1g内存条,物理内存没变,win7 32位,是是硬件不支持吗?

网友:
是插槽坏了,没识别

网友:
是否接触不良,可以多拔插几次内存条
单独插1G内存条试试

网友:
两条内存不兼容

网友:
插了上去没反应,要不槽坏了,要不内存条没插入吧,如果有反应就算不兼容也会有提示的

网友:
插了条假内存,就算不支持也应该显示3.00GB(2.00GB可用)。

网友:
不说电脑型号,哪怕鲁大师配置截图都没有,想帮你都没法帮。

网友:
软硬件都支持!应该是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