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fi的天线都包一层塑料?

楼主(2019-04-20):
为什么不做成跟以前的收音机一样的铁棒呢?电磁波穿过一层塑料肯定有损耗的吧?

网友A:
WiFi天线内部有两根线,收音机天线只有一根线

网友B:
包塑料是为了保护天线,楼主没拆开看过天线结构?

网友:
保护装饰作用。防止天线被弄变形以及伤害到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天线内部有两根线,收音机天线只有一根线

我看拆解图里面也只是一根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塑料是为了保护天线,楼主没拆开看过天线结构?

虽然我弄折过收音机的天线,但哪有这么脆弱?

网友:
一是保护,二,是节省资源。有些天线是印刷上去的。能省则省。。

网友:
保护、美观是主要原因~

网友:
频率那么高,一根铁棒有用?

网友:
那是热缩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塑料能阻碍电磁波?别闹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能阻碍电磁波?别闹闹了

光也是电磁波,你说能阻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也是电磁波,你说能阻碍不

要看频率的 对于2.4G和5G来说,塑料基本没影响

网友:
墙都没问题 塑料小意思

网友:
楼主怕有影响,买回来,可以拆掉塑料外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也是电磁波,你说能阻碍不

你的wifi发出的是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