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富士通A540/A能升级最好啥型号CPU

楼主(2019-04-20):
富士通2010年的老本子,4g内存ddr3.1600。内存还能凑合用就CPU性能不行,能不能升级下?现在是赛扬900单核2.2主频45纳米。想升级下CPU换个固态再战3年

网友A:
看芯片组,可以换个P8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组,可以换个P8700

芯片组真的支持吗?我不大懂这个所以还求助论坛的朋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组真的支持吗?我不大懂这个所以还求助论坛的朋友的

最好用CPU-Z查看下芯片组具体型号,GL40芯片组不支持P8700

网友B:
gl40的芯片组只能上T9500,T8300。T9500很贵性价比太低,建议换T8300,某宝22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CPU-Z查看下芯片组具体型号,GL40芯片组不支持P8700

谢谢,是gl40芯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l40的芯片组只能上T9500,T8300。T9500很贵性价比太低,建议换T8300,某宝22块包邮。 ...

谢谢指点,已经马云家12块买了个t8100,搞得看视频不卡就行了

网友C:
内存能运行2条 2g吧
cpu 也就是 2核了
升级100块的样子
加固态再加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能运行2条 2g吧
cpu 也就是 2核了
升级100块的样子

我好奇的是那时就用上ddr3 1600了吗,我怎么记得一代i3移动版本子也才ddr3 1066,还是11年的

网友C:
gm45 是肯定支持的
软件检测不准

再买一条一样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奇的是那时就用上ddr3 1600了吗,我怎么记得一代i3移动版本子也才ddr3 1066,还是11年的 ...

事实确实可以支持1600单条4g内存,能插2条手里只有一条没法测试能不能插2条,单条8g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gm45 是肯定支持的
软件检测不准

gl40芯片组

网友:
2条4g 1600 已经是最好的了

网友E:
比我的那个本子还老呢,我11年的富士通前段时间刚升级成I3 2代处理器,之前是B960.

网友:
扣肉本再升级不划算了,要寻求性能的这代配件都很贵,要么就是性能奇差的当时主流型号。要有起码的可玩性,要2代或者3代玩起来差不多。我把我手头的扣肉本都处理了

网友(2019-06-28):
支持1600单条4g内存

网友:
你先拆开看看U是焊死在主板上还是插座的,焊死救算了

网友(2019-12-21):
引用 网友E:
比我的那个本子还老呢,我11年的富士通前段时间刚升级成I3 2代处理器,之前是B960. ...

我的B960,i5-2450M,8G,固态,大船用的挺好,不卡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组,可以换个P8700

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海尔t68d也是换的这个u,2.53,双核,3m二缓,17块钱包邮,简直是白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CPU-Z查看下芯片组具体型号,GL40芯片组不支持P8700

接口都一样,连t9500都能上为什么不能上p8700呢,是亲测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说法,我现在也对这个匹配问题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