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摩托车遥控加装一个能用10年以上的9伏电池

楼主(2019-04-20):
摩托车遥控纽扣电池每次换新的都用不了一个月,觉得估计是电池买到都是自放电快没有的库存电池,想到上次测太平洋海给鱼做理疗变压器,一秒就把我的钳型万用表给炸的稀巴烂,但是9伏电池却没有问题保存下来了,现在本着修修补补又能用的想法,洛铁伺候给他接上外接电源,没有想到这个遥控居然距离增加了一倍多,我在二楼房间里按一下一楼角落里的立马反应了,以前买回来新的时候都没有控制这么远,想换磨拜电池的但是太重了,再说吧遥控用一百年,这样太完美我找不到理由去买漏油的奔驰车开,哎有利有弊,就是样子太丑了又有点重哈哈,以后都兜兜里了,挂钥匙

网友:
3伏的钮扣电池换成9伏的层叠电池能行吗?不会烧芯片吗?

网友A:
那么高电压不怕坏么?串几个二极管降压试试

网友:
你原来纽扣电池是2025,改2032一粒用用3-4年没问题,改成这样太难看,也不好携带。

网友B:
太强势了,这个是不是可以称为“魔改”了?

网友:
体积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电压不怕坏么?串几个二极管降压试试

粗物粗用,透明胶带一绑起来就一坨整体了,本来是想换一个mp3指甲大锂电池的,但是3.7伏电压发挥不了9伏电压的性能,这个9伏电池是万用表是耗电过的了,相当于减压版本的电源就不用折腾了,直接接上电源线就行

网友C:
这种遥控器本身是3个2016叠起来用的,工作电压就是9V,但估计2016的放电电流不大,发射信号的时候电压拖得很低,所以性能不好。

网友:
这种遥控原本用的是3个CR2016,倒是不存在超压的问题,但估计2016的电流太小了,遥控的时候电压被拖得很低,性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强势了,这个是不是可以称为“魔改”了?

估计这个电池带遥控能用十年,比纽扣电池强万倍,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这个电池带遥控能用十年,比纽扣电池强万倍,呵呵

建议你用个降压芯片吧,不然怕过段时间损坏电路

网友:
你可以买几个2016的充电锂电池,电压高,还可以充电。遥控距离肯定够远。超那么点压估计效果刚刚好。

网友:
这样改造后,估计乘地铁飞机你这钥匙都有可能不然带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遥控器本身是3个2016叠起来用的,工作电压就是9V,但估计2016的放电电流不大,发射信号的时候电压拖得 ...

是的,跟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瞬间放电电流。433M的很多TX芯片为了配合小型化都是3v宽范围工作,发射瞬间电流吃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