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拆苹果电脑充电器的头-----锤爆他狗头

楼主(2019-04-20):
充电时牙刷头滚烫!

充电器。85w的

牙刷头,坏了。

曾经破皮了,拿热缩管套着

这东西充电时候非常烫!摸不得。今天充着充着突然就显示不在充电,还亮绿灯。。。拿开看!塑料都熔了,有个pin弹不起来了

侧面看看

锤开看看

头掉了,这是个磁铁可吸的材料,磁铁在电脑,吸附式充电

看看这边,确实熔了。。很高温

怼回电脑,正常使用充电。没一分钟又烫的摸不得了

发现用手按住也能亮。。。没救了,丢掉吧。。。。

没了

网友:
没完全拆开差评

网友A:
我想问咋不锤开充电器呢?让尔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咋不锤开充电器呢?让尔等看看

曾经拆过了,在旧版

网友B:
mac这种充电插头设计并不好,触点外露容易弄脏,然后就接触不良发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这种充电插头设计并不好,触点外露容易弄脏,然后就接触不良发热烧坏 ...

接触还可以的,里面电路坏了。毕竟正负极各2个pin,一共4pin。中间id

网友C:
不是原装的!

网友D:
这个插头里有电路吗?我有个旧的没电压。

网友:
设计又一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头里有电路吗?我有个旧的没电压。

有的,没电压也不关这个头事情,电源那边要检测到负载延时1~2秒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原装的!

买电脑带的。山寨的不是这样灌胶,而且山寨早熔完了。山寨不带导光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没电压也不关这个头事情,电源那边要检测到负载延时1~2秒才输出

这种16V苹果我以前买过旧的故障品剪线,输出端加多圈电阻和指示灯加限流电阻,然后加开关,调多圈电阻慢慢试,直到指示灯发光,原来这个电源没故障,然后开关接通负载输出。

网友E:
很好,求丢过来给我哈。

网友:
体积、结构限制,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求丢过来给我哈。

65w的要吗?不倒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65w的要吗?不倒贴

免费的干嘛不要啊。拿来改苹果白光,哦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免费的干嘛不要啊。拿来改苹果白光,哦也。

私信微信,运费自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