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不同IP段的电脑共享问题

楼主(2019-04-20):
谢谢楼下各位解答。根据你们的解答,我百度“win7跨网段共享”,
参考页面https://blog.csdn.net/zz460833359/article/details/48718727的介绍,
设置了办公室电脑的防火墙,成功解决问题。
先上图:

楼1和楼2得到的IP段是97.X,网关97.254;楼三得到的IP段是99.X,网关99.254。
办公室电脑设置了共享,之前用XP时,家里和教室都能正常访问共享文件
昨天办公室电脑换成win7后,只有教室能访问共享。
后来把办公室电脑设成楼1这边IP段的静态IP,
家里能访问共享了,教室又不能访问共享。 在家里主要是用手机安装ES文件管理器去访问共享文件。
在教室是用win7电脑访问共享文件。
楼2和楼3之间是光纤连接的。
请问该怎么设置,家里和教室都能访问办公室共享文件?

网友A:
掩码改成255.255.0.0就可以了

你的网关怎么会有两个,应该全部填主路由地址啊

网友B:
懵逼的状态  改成一个网段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懵逼的状态  改成一个网段不好吗

如果有255台电脑就不行了,另外分网段也好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255台电脑就不行了,另外分网段也好管理

确实有数量现在   接触不多想学习也不知道看啥

网友:
xp和win7共享是有点麻烦,都换成win7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掩码改成255.255.0.0就可以了

你的网关怎么会有两个,应该全部填主路由地址啊 ...

教育部门招标工程,外包公司来安装的网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网关。
楼1和楼3的电脑,自动获取IP,的确是不同IP段、不同网关。
莫非交换机2是路由器?

网友C:
一共多少台电脑??距离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共多少台电脑??距离多远??

所有电脑再加摄像头,总数超过150.
楼1距离楼3超过100米,且有楼房阻挡。

网友:
网络没有问题,就是系统设置的问题!百度搜索win7共享肯定可以解决~
两个网关是正常的,设置了VLAN而已,VLAN之间是互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电脑再加摄像头,总数超过150.
楼1距离楼3超过100米,且有楼房阻挡。

有没有可能去找 网管,让他从上一级调整IP地址???教育网,是固定IP的还是动态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去找 网管,让他从上一级调整IP地址???

没那可能。只能动自己的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育部门招标工程,外包公司来安装的网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网关。
楼1和楼3的电脑,自动获取IP, ...

一般是交换机1为3层交换机划出来的v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