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单贴 短板

楼主(2019-04-20):
新款板子的散热和长版的差不多。读写速度不会因为它的体积变小而变小。

网友A:
单帖速度会很慢吧?手上有个intel 8CE的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帖速度会很慢吧?手上有个intel 8CE的128g

跟颗粒有关系

网友:
双贴可以16CE 单贴做不到啊。。。

楼主:
双贴的也有,如果各位大佬有需要可以加我QQ 236038825

网友:
设计这板子也简直了。。。好好的16CE主控都被糟蹋了,其实建议楼主要么开成三星BGA316 16CE,要么使用SMI 2246XT 的8CE版本。。。QFN封装的还便宜,刚好是8CE版本。。。。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这个帖子的主控,,,,,其实如果是走量的话这玩意便宜,主控批发价全新的就7-8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