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R941路由已经刷了openwrt固件,但是固件只认到4M闪存

楼主(2019-04-20):
WR941V5路由器,闪存由原来的4M换成了8M,UBOOT能正常认到8M,刷写了openwrt-18.06.2-ar71xx-tiny-tl-wr941nd-v4-squashfs-sysupgrade的固件。路由器里面只认到4M

知道要改固件里的文件闪存的大小。搜索了好多好多.....网页

我用winscp连接到路由器没发现有trunk或者target或者linux的文件啊。。这个文件在哪里?

要在BIN文件里改吗???windows不知道用什么打开,即使需要liunx百度了也不知道怎么打开编辑??有高手指教一下吗?

楼主:
能连接到这样的界面

或者这样的命令也行啊.

网友A:
换回老版本CC吧,这么老硬件用这么新版本不正常

网友A:
另外可用空间3.99是正常的知道吗?固件都已经3.85M了,你以为刷了后还能给你8.0000M可用空间吗?开什么玩笑。。。我知道我一定会被粪,所以给你看看我16M闪存的可用空间。

楼主:
哦。。是我看错了吗??已经认到8M还有3.99M的空的。。对不起。我没看懂,

楼主:
是我看错了。。。意思的已经认到8M。还有3.99M是空的,,看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回老版本CC吧,这么老硬件用这么新版本不正常

你有老版本的吗??我的cpu是AR7240.闪存8M...内存 32M....最好自己就到去广告插件,主要是想去视频广告和网页的广告而已,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用空间3.99是正常的知道吗?固件都已经3.85M了,你以为刷了后还能给你8.0000M可用空间吗?开什么玩笑 ...

4楼已经说清楚了。系统已经认出8M闪存,OP固件用掉3.85M,还有固件头breed、固件尾art和用户配置占用一部分空间,所以8M的闪存剩余3.99M,可以供自己装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老版本的吗??我的cpu是AR7240.闪存8M...内存 32M....最好自己就到去广告插件,主要是想去视频广告和网 ...

老版本在OP官网可以找到,英文一点点就行。
https://downloads.openwrt.org/
我AR9331  AR9341的机器一般用14.07版本的,12.09的也比较正常,占用运行内存少,启动速度快。17.01以后的占用内存多些,32M内存有点捉襟见肘,但是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在OP官网可以找到,英文一点点就行。
https://downloads.openwrt.org/
我AR9331  AR9341的机器一般 ...

历史版本只有18.06.0.没有12的啊.还有12能安装adbyby2.7???

现在有个问题18.06.2安装不了adbyby2.7和koolproxy3.6
我安装文件复制到tmp文件夹,安装adbyby2.7的时候提示固件不匹配,
安装koolproxy3.6提示以下插件无法安装

搞了4天什么都进展都没有。。脑壳疼。。我就是想安装个去广告插件就可以。提供基本路由功能就好。。其他都没用

网友C:
给你整个固件。你的配置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整个固件。你的配置是多少的

配置是ar7240   8+32m.....现在装是装好了但是用Koolproxy插件。腾讯的视频广告去不了。。爱奇艺放视频会提示你屏蔽了广告视频无法播放。你的发来我给试试可以吗???谢谢您了!

网友:
编程器刷的吧,你看一下你的编程器固件文件是多大的。如果是编程器固件,其文件大小一定是和ROM芯片容量大小一致。即使固件本身没有占用那么大,也会填充到同ROM一样的容量。
如果你用的是4M的编程器固件,写入到8M的芯片里面,虽然编程器会自动填充,但是对于固件来说,剩下了的4M就好比没有分区的硬盘空间,是不会被识别的

网友(2019-05-26):
引用 楼主:
配置是ar7240   8+32m.....现在装是装好了但是用Koolproxy插件。腾讯的视频广告去不了。。爱奇艺放视频会 ...

硬盘坏了,资料丢失了   郁闷的不行。。  硬盘拿去做售后了,威刚SSD 240G,去年买的,今年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