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雅格手电筒充电器线断了,拆开接线!

楼主(2019-04-20):
外观,全英文

楼主:
拆解,卡扣设计开始还以为超声波焊接,一字螺丝刀轻松撬开

请忽略这渣渣焊工

网友:
我觉得还是找个空载不热,芯片方案旧电源,再找个类似品胜的充电宝一体板当充电管理。最好的方法,找个旧的电池座充更方便。

网友:
好山寨,就是拿USB充电头改的,USB口留那么大一个洞好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