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Ubuntu 19.04正式版发布

楼主(2019-04-20):
Ubuntu 19.04正式版已经发布。
Ubuntu 19.04基于Linux 5.0发行版,带来了对AMD Radeon RX Vega M图形处理器的支持,以及对Raspberry Pi 3B/3B+以及高通骁龙845的全面支持。
该版本还带来了工具链升级,包括glibc 2.29、OpenJDK 11等。此版本还附带了的GNOME 3.32桌面、QEMU 3.1、libvirt 5.0等,以及最新版本的Mozilla Firefox、Thunderbird、LibreOffice。

网友:
新功能

package 更新

Linux 5.0 内核
工具链升级

桌面改进

桌面升级至 GNOME 3.32
众多性能改进。GNOME Shell 现在响应更快。
分数缩放支持
Wayland 会话可以以 25% 的增量在 100% 和 200%之间缩放。
可以启用 Xorg 会话中的实验支持来实现该功能。
新的声音配置面板
更改 GNOME 初始设置以预先添加更多设置并更容易启用位置服务(例如,允许自动时区切换)
默认包含跟踪器。这允许桌面跟踪最近使用的文件并改进搜索
右键单击处理现在默认为“区域”。这允许双指右键单击并单击触摸板的右下角
alt-tab 处理现在默认切换窗口。默认情况下,可以使用超级选项卡切换应用程序
现在 Dock 中窗口的预览顺序是静态的,并且基于添加窗口的顺序
可以启用 IWD 用于网络管理器
在 vmware 上安装 Ubuntu Desktop 将自动安装 open-vm-tools 软件包以改善集成
Yaru 主题进一步细化和更新,并包含一个新的图标主题
安全图形模式:Grub 菜单中添加了一个新选项,该菜单将以 “NOMODESET” 启动,以此解决某些图形卡上的问题
最新版本的 Firefox(66.0)和 LibreOffice(6.2.2)默认可用并安装
官方还提供了包含 Kubuntu、Lubuntu、Ubuntu Budgie、Ubuntu Kylin、Ubuntu MATE、Ubuntu Studio 和 Xubuntu 在内的全新 Disco Dingo 版本。

详情可查看发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