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VCD光驱头从配件箱里翻出来的

楼主(2019-04-20):
拆一只VCD光驱头从配件箱里翻出来的

不知道是VCD还是DVD的光驱头

电机不是无刷和步进电机(电脑上的光驱都是无刷和步进电机)

凸透镜

音圈电机

光电模块

传动部分

激光头

反光菱镜

陀螺防震电机也叫音圈电机和凸透镜

光电转换器也就是光电模块

焊下来

6根金线清晰可见

在拉近点看看手机拍的没有显微镜只能这样了

最后得两片强磁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索尼机芯,索尼KSS-210A光头。

网友:
很早期的产品了

网友:
索尼213激光头物美价廉 读碟能力强 VCD市场占有率灰常灰常高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可以折腾激光雕刻鸡了。。。。

网友:
210光头是CD-ROM。

网友:
微距好评啊,用哪个家伙拍的?

网友:
线圈挺漂亮的,封装还是透明的,长见识

网友(2023-06-01):
不错 拍的很清楚

网友:
见过大神拆过物镜,把里面清洗干净,在用牙膏粘回去,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
vcd光头还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呢?

网友:
索尼210 光头吧  爱华990这类组合机 用的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