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 29f64g08ccne1 ,无法正常识别!!

楼主(2019-04-20):
2246EN + 29f64g08ccne1 ,无法正常识别!,短接ROM也无法识别,拆下闪存主控板正常,该型号闪存是SF2281主控板上拆下来的,测试架测试无任何问题,Intel SLC JS29F64G08CCNE1 8GB TSOP-48 25nm, 2die, 2ce, Sync. -40℃~+85℃!求方案

楼主:
有谁知道的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CCNE上2281就是最优方案了

网友:
会不会没焊好?先贴1-2片试试

楼主:
贴几片都一样

网友A:
大概要拆电阻的,发板子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要拆电阻的,发板子图上来看看

已发图,板子是顺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发图,板子是顺网的

没搞错的话这些1脚的电阻都要拆了,还有27,28,45 4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错的话这些1脚的电阻都要拆了,还有27,28,45 46脚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搞错的话这些1脚的电阻都要拆了,还有27,28,45 46脚

上东芝的F不用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东芝的F不用拆吧?

我这个板子只上过东芝的,不用拆

网友:
看下其他焊盘是否有连锡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东芝的F不用拆吧?

不用,原版这个板子就是贴的东芝。现在他贴intel的就要拿掉2那些供电脚的电阻

网友:
SM2244LT倒是支持 JS29F64G08CCNE1

网友:
JS29F64G08CCNE1 8GB的SLC闪存颗粒做固态有什么用,要么就两种可能
1.软件不支持该型号 2.SM2246EN就根本就不支持这个型号的闪存颗粒

网友:
除了以上电阻还要拆掉R23土狗电阻。。。。。真不建议这颗粒上2246.。。白瞎了好颗粒了,最好的归宿就是2281.。。。。。如果不介意跑得快死的快,想体验爽一把就死的话不妨试试JMF667/670

网友:
mark一下,准备开卡。

网友(2022-03-06):
可以完美上SM3267主控的U盘板子,双贴速度不错,读写都是14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