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石英挂钟秒针配重,调节重心平衡 经验简谈

楼主(2019-04-20):
记得以前有个题目,石英挂钟电池耗尽,秒针会停在哪个数字? 答案就是数字9,相信原理大家都懂。所以有人拔了秒针,以求省电,缺点就是不美观而且停走了也不知道。

秒针在不同的位置力矩有变化,根源是没有调节好重心,挂钟体积大有足够的空间调重心的。

把秒针拔下来平放,用牙签之类的挑一下,就知道重心大概在哪里。
不同的指针位置不一样,当然是离孔中心越近越好。

配重用的工具和材料,我觉得用焊锡丝+热熔胶+电烙铁最好。
焊锡丝压扁,粘点热熔胶贴在针头那端,再挑一下重心,觉得不妥用电烙铁一碰就掉了可以重来,也可以多剪少补。

这是我贴好配重的样子:

用东西挑一下(我用的是现成的分针),不偏不倚,重心刚好在孔中心:

别看贴得丑,正面一点也看不出来:

装上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配重块是否和分针刮擦。

经实战,调节好重心后机芯省电多了,电池漏液了依然走时精准

网友:
分针要调不

楼主:
分针针头太短或者没有,基本没法调

网友:
我那个挂钟还真不是停9点位置,反而是2点位置, 前几天换了新电池也有停的问题,拆下机芯走了一星期了也正常了,你这个方法很不错理论上说得通,学习了

网友:
前天有个timeless挂了,不是☞9,貌似是2

楼主:
停在2点那么怪的,难道牛顿弄错了

网友A:
省不省电与秒针的动平衡没有关系,但与没电时停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只要秒针的力距不是太大,在机芯扭力的设计要求范围,重力影响也是平衡的,即秒针从6~12位置需要克服的重力影响,与从0~6位置得到的重力影响,正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不省电与秒针的动平衡没有关系,但与没电时停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只要秒针的力距不是太大,在机芯扭力的设 ...

重力能对机芯做功吗

网友B:
将秒针改成圆形何如

网友C:
哟,刚好没电了,9点。电池剩2.7Ⅴ。充电。

网友:
有道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秒针改成圆形何如

以前买过一个小闹钟,秒针就是透明的圆形塑料,上面印了一条红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在2点那么怪的,难道牛顿弄错了

停在2点位置也没有违反【牛顿定律】:因为秒针的短柄太重,无法越过9点位置,还是配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秒针改成圆形何如

因为秒针的力矩很小,如果配一个大圆圈,配重问题解决了,但是负重太大,这个大圆圈秒针是不是可以转动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我是把重的那边剪去一点。整体重量小了惯性就小跳秒时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不省电与秒针的动平衡没有关系,但与没电时停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只要秒针的力距不是太大,在机芯扭力的设 ...

嗯,照你这么说,不用放电池,用手波拉一下秒针自己动就行了,反正秒针爬上去还能爬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不省电与秒针的动平衡没有关系,但与没电时停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只要秒针的力距不是太大,在机芯扭力的设 ...

呵呵,一个电子石英钟取掉电池,就不是钟了,如果再把里面的步进电机去掉,试一试秒针会停在哪里?静平衡、动平衡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秒针剪短就好了,楼下有些人说秒针不费电,我看是没见过这种钟,秒针可谓电老虎一般的存在,当然现在都换了液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哟,刚好没电了,9点。电池剩2.7Ⅴ。充电。

满电的时候 4.2v 不会烧机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电的时候 4.2v 不会烧机芯吗

串了3个D,一个R,后并个C。0.5mA。老电池是900mA的moto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