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修改路由器固件的闪存容量的大小吗??

楼主(2019-04-20):
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68

固件里的闪存容量不改你换16M闪存它也是按原来4m用,,有谁会改吗??
或者固件帮我改下也行

网友:
不懂哦,等高手回答,我都是用别人现成的固件

网友:
固件有多大是死的.换在大的闪存还是用多大的容量

楼主:
固件能改吗??

网友:
原4M换8M,在BREED里显示的是整个的容量大小,所以看到的是8M。因为OP系统和插件占用4M,所以在OP里你看到的4M是剩下的空闲4M。就像手机一样,32G的手机除去系统占用的部分后剩下的才是你可用的空间。另外换8M闪存有点少了,现在换的话基本都是16M起步了。

网友:
固件内存大小都是固定的,一般有硬改内存的路由器,都有对应内存大小的固件下载。内有相应修改好大小的固件,只能显示原始固件内存大小,

网友:
原帖就是正常的啊,你没有减去4M的固件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