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联想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4-20):
20V3.5A的电源没有输出,开壳后发现瓷片电容200∨,AH151K断了一个脚,测试下后发现断路,用个1000V103电容代替,测量输出插孔仍没输出,但电路板上正,负输出电压正常,然后焊下输出线检查,剪去一部分线,直至电线正常导通,反向按拆装顺序装好,测试后正常使用,留着以后做白光电源。

网友:
换个断脚的就好了,那个插头部分用热缩管不是更好?

网友A:
这是安规电容?看着像压敏电阻呢~

网友:
发现问题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安规电容?看着像压敏电阻呢~

瓷片电容,估计是对地放电用。

网友(2019-12-05):
外壳咋拆的啊,直接暴力拆么

网友B:
伙计你把事搞砸了
你拆掉的断脚电容不会电人
你装上去的电容有电人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你把事搞砸了
你拆掉的断脚电容不会电人
你装上去的电容有电人的可能 ...

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以前摊上有人卖类似结构的,要30。后来又看到 有个华硕的ADP-65DW,19V3.42A 台达 做的,折叠插头,才卖3块,就是图他方便,外观很新 果然是坏的,摇起来里面有响动,有空再修。

网友:
怎么感觉是暴力开壳把电容弄坏了,本来只是线的问题

而且代换电容只是普通瓷片电容,坏掉那个是安规电容,所以楼上说不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