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电池 DeWALT DCB182

楼主(2019-04-20):
大神们谁能告诉我,这是真的  还是假的。。电芯拿不出来。感觉用502胶水。粘的。

网友:
看起来像真的

网友:
这个真假怎么说呢,壳子和插头啥的肯定是真的,因为确实有代工厂流出来的新外壳类的东西。

然后比如你这电池,我算是原装的,但有另一块假的,壳子和电路是原装的,但电芯人家自己换了全新索尼VTC6,你要那一块

看看电芯吧,这颜色4Ah,应该是INR18650 20R,再测下容量,达标就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因为都一样。

网友:
老是有人说什么测试版啥的,动过手脚的或者替代的当原装卖就是假的。我碰上的一块就是灌满胶的,也是4.0AH的,当上电锤这种需要大电流的时候就现原形了,这种电池用起来确实不放心。

网友A:
应该是真的,国产卖韩国的。电芯拿不出来是因为装的太紧,用拆手机的小撬杠从两头慢慢撬,注意不要伤到电池!

网友B:
都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看印刷就知道了。保护板上的焊迹都没清洗,德伟这样的品控?你说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真的,国产卖韩国的。电芯拿不出来是因为装的太紧,用拆手机的小撬杠从两头慢慢撬,注意不要伤到电池 ...

撬棒断了   也没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撬棒断了   也没拿出来

用钢撬杠,不是塑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看印刷就知道了。保护板上的焊迹都没清洗,德伟这样的品控?你说咧。 ...

18年以后的国行版的都是这样的,找个国行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看就应该是DIY作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年以后的国行版的都是这样的,找个国行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别闹了。。。。。。。
德伟没有这么差的品控,从焊点上就能明确看出来,没有回流焊的,大触焊点都不圆滑。

网友:
史丹利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年以后的国行版的都是这样的,找个国行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国行的   我也看了  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闹了。。。。。。。
德伟没有这么差的品控,从焊点上就能明确看出来,没有回流焊的,大触焊点都不圆滑 ...

国行的   也这样     不会都是假的吧

网友:
这电芯拿出是有技巧的,不要撬,要把它倒着这桌边慢慢的敲桌边,(垫上毛巾)来回慢慢敲,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闹了。。。。。。。
德伟没有这么差的品控,从焊点上就能明确看出来,没有回流焊的,大触焊点都不圆滑 ...

这焊点还要回流焊,是在焊芯片吧!现在大厂的电子元件焊接都是不洗的,洗板水不环保!我拆了个国行的,大家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33&extra=

    回流焊是英文Reflow 是通过重新熔化预先分配到印制板焊盘上的膏装软钎焊料,实现表面组装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回流焊是将元器件焊接到PCB板材上,回流焊是对表面帖装器件的。回流焊是靠热气流对焊点的作用,胶状的焊剂在一定的高温气流下进行物理反应达到SMD的焊接;之所以叫"回流焊"是因为气体在焊机内循环流动产生高温达到焊接目的。回流焊含电池,那个炮仗一定很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行的   也这样     不会都是假的吧

这样吧,你去老站搜一下贴子,关键德伟电池如何辨识真假,写得很清楚了。

我再多说,就是大发了。

我不便多讲,讲真话会被删除贴子或回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焊点还要回流焊,是在焊芯片吧!现在大厂的电子元件焊接都是不洗的,洗板水不环保!我拆了个国行的,大 ...

我可能这样回复,会被删贴的---------------------已经被删了好几次,无所谓了。

你们可以去老站搜索一下,应该那个美亚海淘回来的德伟套装里电池拆解,好多大神都讲了真话,一对比就清楚是不是真货。或者拆一个史丹利的18/20V电池,看看就明白了。电池点焊工艺、保护板焊接工艺,完全是两回事。

首先,看看这个套装中的电池做工,镍片点焊工艺,没有对比,就是没有伤害:

注意看两点:第一是“028”字样,其次,镍片上无接线处贴了防磨耐热胶布;第二是所有两两点焊处都是悬空的!!!!

再看看保护板的焊接工艺,不同于手工焊接,特别是电池插脚处与线连接的焊接,插脚材料不一样,焊接方式不一样,有碰焊主线、有滴熔焊锡

原贴地址:前段时间拆了个得伟20V/60V电池,这个结构略屌!多图解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7569

再看看所谓的走线,正宗正品是怎么样的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这样回复,会被删贴的---------------------已经被删了好几次,无所谓了。

你们可以去老站搜索一 ...

苏州得伟产的和墨西哥或美国产的对比来鉴定真假有意义吗,就像国产的BBA和德国的BBA一样吗?

网友:
这个是国产真的,不同工厂的做工是不一样的。
保护板电路没有假,电芯没有假,就是整个做工和国外工厂稍微差一点。
但是是真货。
现在国产的得伟就是这个吊样。
流水线上的小妹都是机械化工作,原厂指导怎么安装怎么走线那些需要注意,国内厂家组装工人只学到表面,照葫芦画瓢。质检性能指标没有问题的。
大部分这类代工厂一般不光生产一个厂家的电池。你要什么电芯什么指标都可以做。原厂的模具原厂的保护板只要授权满大街都可以找人做。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反而得伟这些牌子代工厂其实没啥利润,因为谈的价格都很低接近成本,卖那么贵是因为流通环节层层加价。
东西到国产线上,品控自然会下降。
每个型号电池都有指导组装手册,有些型号就是要求打胶了,不同厂区工艺也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