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au6989snl-g 不支持此型号闪存,求助量产工具和方式

楼主(2019-04-20):
闪存型号为:镁光(MT29F4G08AAA)SLC 单通道 512MB ,查了安国的手册,是支持的,但是量产工具换了好几个,都是提示不支持此型号闪存 错误:30500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 [EC05] - F/W 1F07
闪存识别码:  2CDC9095 - Micron(美光) MT29F4G08AAC - 1CE/单通道 [SLC-2K] -> 总容量 = 512MB

楼主:
量产工具识别闪存ID为:2C,DC,90,95,54,00  CE:1   容量为512MB

网友:
SN-GT是阉割的主控,如果是SNL的话,倒是可能支持
最新版量产工具如果还是提示不支持,那就是不支持

网友:
安国只有这两个主控才支持 MT29F4G08AAC  支持的主控:AU6987(AN), AU6989SNL-B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工具识别闪存ID为:2C,DC,90,95,54,00  CE:1   容量为512MB

这个 MT29F4G08AAC 共有6个ID,分别如下
2CDC90950680  2CDC90958000 2CDC90950480
2CDC90951090  2CDC90950000 2CDC90955400

网友:
SNL不是SN-GT……

网友:
根据提供的信息,识别出来是SN-GT
但是还得以量产工具->状态里面的主控型号为准

网友:
换个6987看看 你的片子那么老了用个老主控干它

网友:
实在不行就禁止自动检测,换一个容量相同的slc闪存,强制开容量,要是还不行就上6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