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高尔夫4汽车车窗升降开关总成

楼主(2019-04-20):
大众高尔夫四的车窗开关总成按钮不畅了,拆开看看。
论坛买的起子也到手了,拆起来得心应手。

看是上面看的,但是拆,一定要从拉手的正下方打开。

拿下来,

拿下总成

和起子来一个合影

很舒服的拧开几个螺丝

原来也是用导电橡胶按钮的,

触点和红色的氛围灯

这个触点有点脏
用WD40擦干净

装回去,

装上了,升降很畅快,完美的开关。

网友:
这种地方用橡皮清理感觉更好~

网友:
三两下就搞好了

网友:
很好,动手处理很满意

网友A:
冬天的时候就凉凉了

导电橡胶冬天那是非常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冬天的时候就凉凉了

导电橡胶冬天那是非常难用

第一次见用橡胶的……拆过几次都是像家里开关那样的触点,里面还很多润滑脂,感觉橡胶的经不起经常使用吧,导电的那一层经常使用容易烂掉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用橡胶的……拆过几次都是像家里开关那样的触点,里面还很多润滑脂,感觉橡胶的经不起经常使用吧 ...

最后贴铜皮,有带胶铜皮买吧,手机里常见

网友C(2020-07-17):
德国车就是电器故障多

网友:
奇瑞QQ也是导电橡胶

网友:
我的大众清洗过后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车就是电器故障多

是的,我的车子,现在发现锁的模块接触不良了,有时候不能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