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完全拆解舒尔BG2.1话筒咪头

楼主(2019-04-20):
完全拆解舒尔BG2.1咪头,大神们看看真假

楼主:
完全拆解舒尔BG2.1咪头

网友A:
你不说话筒我还以为是个耳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话筒我还以为是个耳机子

话筒身内有阻抗转换的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话筒我还以为是个耳机子

这是个动圈话筒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品,如是假货这做工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身内有阻抗转换的变压器吗?

这个型号的没有,不是SM5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身内有阻抗转换的变压器吗?

直接就是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话筒我还以为是个耳机子

动圈式话筒和耳机本来就是可逆使用的。

网友:
当年舒尔1.0版的内部有阻抗变换的变压器,后来型号的没有拆过,不知是否省略了。

网友(2023-04-21):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的没有,不是SM58的

SM58的您有真品咪头图片吗?

这个系列假的太多,不好辨认

网友C:
是不是用耳机也可以当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耳机也可以当话筒

没试过,但应该可以,因为结构非常相似,但后面的放大电路要做相应的微调。

当年我在给人修咪头时就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当年复读机没有麦克就是插的耳机用的,有的耳机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