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里面的蓄电池能换成锂电池吗

楼主(2019-04-20):
如题,里面蓄电池换了两次了,都是用不了几个月就不行了,想想能不能换成锂电池,比如手机电池,18650  等等电子产品里面的锂电池,大师们帮我计划一下
蓄电池是6V4.5A的

网友A:
帮顶,两节18650串联都8.4最高电压了,单节最高4.2估计不太合适,镍氢或者镍镉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两节18650串联都8.4最高电压了,单节最高4.2估计不太合适,镍氢或者镍镉比较合适 ...

现在手里只有4.2  或者3.7的这种电池,还有充电问题

网友:
换成两节磷酸铁锂电试试

网友:
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电源稳压电路?没有自己加到外面,有的话输入两节8.4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6v电池用9v没事,当初电池坏了,直接用路由器电源插上使用,担心电压的话,五串镍氢不错!

网友C:
两节磷酸铁锂直接串联就行,磷酸铁锂过充和过放也不容易坏

网友D:
锂电池加充电宝的板子.完美解决. 此方法改装过2台.其中一台已使用超过两年.

网友E:
2节磷酸铁锂应该可以直接代换,2节3.7v锂电池可能电压高了,可以接一个低功耗的降压模块降到6v,低功耗的降压模块万能的淘宝有的买

网友F:
为什么不可以呢?看看主芯片的供电电压,换个稳压ic的话,单节锂电池供电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节磷酸铁锂直接串联就行,磷酸铁锂过充和过放也不容易坏

没有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E:
2节磷酸铁锂应该可以直接代换,2节3.7v锂电池可能电压高了,可以接一个低功耗的降压模块降到6v,低功耗的降 ...

那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可以呢?看看主芯片的供电电压,换个稳压ic的话,单节锂电池供电应该没问题。 ...

那样技术有点难度了,我还没那个水平呢,不过可以研究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加充电宝的板子.完美解决. 此方法改装过2台.其中一台已使用超过两年. ...

那电压够吗,充电宝电压5V,原电瓶6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电池用9v没事,当初电池坏了,直接用路由器电源插上使用,担心电压的话,五串镍氢不错! ...

真的吗, 不敢试,万一烧了这个主板换一个要3百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不敢试,万一烧了这个主板换一个要3百块呢。

这么贵的电子称?

网友:
以前捡的电子台称,用4V小电瓶,改用4节镍氢电池也很好的。

网友:
我家的 友声电子称,原来配的是6V的蓄电池,板子上稳压是5V的,所以我用2个锂电池串起来代用。工作电流不大于30mA。背光不经过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压够吗,充电宝电压5V,原电瓶6V了。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转自三国演义之诸葛亮之。。。。。
楼主你认真的吗,两个5号铁锂还不到10块钱,你真的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