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零遁智能终端拆机,型号N41,不拆不知道……

楼主(2019-04-20):
最近在一个群里申领的零遁内网穿透盒,最重要的是不要钱,刚到手就拆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明明就是路由器,感觉好像就是用的路由器的板子,壳子有可能也是,没用包装,免费的有可能就是这种款式吧,看起来像是改装的,(路由器刷的固件)具体还没有测试,先拆给大家看下,不多废话了上图……
CPU MT7620N
内存 有人说是64M的,具体大家给个正确的答案吧
看这个板子是内置天线的,现在改成外置的了

楼主:
拆开LOGO发现了另一篇天地…………

网友A:
零遁内网穿透盒
网络全部是IPV6的环境时这个还有用武之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遁内网穿透盒
网络全部是IPV6的环境时这个还有用武之地么?

不知道,目前还玩不转,等设置好了看看速度如何

网友B:
其实就是个路由器,联网后能直接连接到他们的服务器,可能是通过代理实现内网穿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个路由器,联网后能直接连接到他们的服务器,可能是通过代理实现内网穿透的。 ...

看配置就是一个路由器,他们写好固件直接用他们的服务器来中转,话说这样资料会不会外泄?小姐姐会不会被偷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配置就是一个路由器,他们写好固件直接用他们的服务器来中转,话说这样资料会不会外泄?小姐姐会不会被 ...

小姐姐不都是大家的嘛,
咦,
难道你看的是私人的?

网友:
是动态dns么,不过我关注的是能不能直接暴露80端口。想自己搭个低功耗的服务器

网友:
就是拍p2p透传,所谓云连接都是这种原理

网友C:
这个活动我也参加了,首先感谢零遁商家,能够很走心的提供这次活动,让我免费体验他们的产品,其实有很多地方要纠正一下,这个就是个NAS伴侣,人家的NAS伴侣是小白盒样式的,送的这种路由器只是外观是路由器,但是把系统功能都集成到里头了,目的也就是让你体验他们的功能。
免费的达到1M/S已经非常走心了,比别人收费的还快,我现在用的是他们的NAS伴侣小白盒那种200多,传输能跑到6M/S;对于没公网IP的,没资本搭建服务器的,都是一种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遁内网穿透盒
网络全部是IPV6的环境时这个还有用武之地么?

那就是零遁的天下了,人家想得还是比较长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配置就是一个路由器,他们写好固件直接用他们的服务器来中转,话说这样资料会不会外泄?小姐姐会不会被 ...

他们走的P2P模式,要比其他厂商走的中继模式安全的多了,P2P就是一个站点,但是不过滤直接转发,但是中继就要过服务器了,会大大影响你的速度~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C:
这个活动我也参加了,首先感谢零遁商家,能够很走心的提供这次活动,让我免费体验他们的产品,其实有很多地 ...

你用的是哪种nas伴侣?能给个链接不,我也想弄个,看的头蒙...

网友:
我就想知道,从哪里领?还能不能领了?

网友(2020-04-26):
有独立公网IP的路过,这东西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