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默生ups电源主机 UHA1R-0030L

楼主(2019-04-22):
公司使用多年的主机头,淘汰下来了,周六有时间打算拆开进行清灰,同时看一下前期反馈的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铭牌3KAV

铭牌3KAV

apc 3KAV的72v电池供电,在线式纯正弦波输出,具体哪种在线式,网上查不到资料。有熟悉这款的朋友可以告知一下。

开盖后的全局

开盖后的全局

这是开盖后的俯拍图,整体呈现模块式结构,可以看到有几块板卡组成,大板上使用绝缘硬纸组成了散热通道,保证发热元件的及时散热。

大电容

大电容

这个应该是主逆变器使用的滤波电容

逆变管

逆变管

这个白色的是散热片,上面有热敏元件和4个主逆变管,具体工作原理也不知道,网上查过没有想过资料。

大板上的主控制板

大板上的主控制板

这是大板上垂直安装的主控制板

主控板背面的小板

主控板背面的小板
主控制板背面还有一块小板,这个也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大板上的另外一块小板

中板

中板

小板上的2块垂直板,感觉像整流板。

主机输入输出接口

主机输入输出接口

这个是机器的输入输出界面,自带220AC输出空开
这是主机里面的输入滤波独立小板

拆除后的空壳

拆除后的空壳

拆空后的机壳,风扇都拆下来了。
对这类ups的的运作原理基本清楚,但如果说要维修的话,我觉得没有模拟电路经验及电路还是比较难维修的。特别是没有电路图,我再网上查过很久都没有查到相关图纸。之所以发照片是希望有类似机器的人可以知道自己的设备大概内部的情况,以便自行判断是否可以维修而已。
@没有办法了,好像排版出现问题,后面的图片编辑里面看不到了。无法编辑,请见谅!

逆变管

逆变管

电容屏小板

电容屏小板

不知用途的小板

不知用途的小板

不知用途的小板

不知用途的小板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这个机器在关机情况下,里面那个模块是不能用手碰
谢谢

网友:
感觉比山山特强多了。

网友:
标准化的东西,质量有保证

网友(2022-10-22):
我也有一台,就是搞不清各块板的作用。

网友(2023-01-22):
我也有一台,就是搞不清各块板的作用。管他的,能用就行,就是噪音大,放家里吵人

网友(2023-06-15):
做工很好 日化+红宝石电容

网友:
服务器用的吧

网友(2024-02-01):
感谢分享,看主机上有个B型USB接口,是可以连电脑上吗?有电脑上的设置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