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表冠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19-04-20):
这块手表的表面花了,想自己换的,就是不知道这表冠怎么拆下来,有哪位大神指点吗,谢谢了

网友:
用镊子尖或者其他尖的,在表轴附近上面金属片上轻轻下压,如果可以按下就轻轻按压住,然后就可以抽出表轴。

网友:
估计是线圈右边一字小螺母压住的那个铁片。

网友:
这手表是自动机械表和电子报杂交的,在表把附近找找,有一个小按钮用针按下,能拔下来,原来机械表是这样。

网友:
见5M84A吗,在4的头顶不就是那弹片吗,压它就可以拉出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