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要diy一个超滤净水器

楼主(2019-04-20):
想要diy一个超滤净水器
是不是只要淘宝买这些东西就好了?
还有进水和出水做好就好了?我是小白,中间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吧?(加滤芯除外,应该可以做成5-8级的把?)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逛了一圈,买了下面的耗材,大家看看,是不是都齐全了?
一:5+1级滤芯弯头和污水阀
二:其他配件

网友:
超滤有这些就差不多了,你还需要一个进水阀,一个废水冲洗阀和出水用的鹅颈阀

网友A:
网上有400多点带控制器的反渗透,还是用反渗透比超滤纯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400多点带控制器的反渗透,还是用反渗透比超滤纯些

我出租房用,主要是去水垢,目前用的净水壶应付,因为有了肾结石

楼主:
人工顶人工顶人工顶,求老司机关照

网友B:
我觉得好像少了个泵,家里水压高算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好像少了个泵,家里水压高算我没说.

超滤貌似可以不用泵 ,高层8/18,水压很够

网友C:
我买过立升超滤机,结构和这种完全不同,不占地方不用维护,效果我很满意的,建议你可以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立升超滤机,结构和这种完全不同,不占地方不用维护,效果我很满意的,建议你可以淘宝看看 ...

这是数码之家,谢谢我不需要

网友D:
还是Ro比价实用吧,需要维护也就是一个水泵,ro膜N年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Ro比价实用吧,需要维护也就是一个水泵,ro膜N年不用换。

但是前面几级过滤也是要换的

网友E:
我们单位的饮水机好像就3个3个月换一次的,一个ro膜2年换一次的,好贵的说
3个小的过滤 350左右一个,ro膜200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单位的饮水机好像就3个3个月换一次的,一个ro膜2年换一次的,好贵的说
3个小的过滤 350左右一个,ro膜2 ...

那个应该是商业的20寸的估计,不过也没有那么贵,公家的贵一点你懂得

网友:
汇通封装的75加仑的,ro滤芯才三十多。用了一年多了,这玩意儿国内没有生产能力,都是封装一下而已。

网友F:
买个成品不是更好
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成品不是更好
费劲

打字多累,直接右上角更好

网友:
你少了一堆东西
压差表
压力表
压力开关
还有保护
卸压
太多了
最主要发这些国产芯片 质量 干净 都是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就是把水通过一下滤芯,效果你自己考虑。
真的是为了健康和结石原因的话,除了ro没有别的办法。网上ro组装的一套也才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