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我这是不是可以接入IPV6

楼主(2019-04-20):
我是电信LAN网线入户,就是传说中的小区局域网,看别人K2P可以开IPV6,刚才IPV6测试网测试一下,看不懂,求高手看看。

网友:
都超时识别了,连毛线

网友:
字数补丁

网友:
明显不行✋

网友:
ip6全超时你觉得能用吗?k2p开启ip6需要系统支持,先看看自己刷的固件支不支持ip6

网友:
路由器需要支持IPV6才行

网友:
我的测试是这样的:

网友A:
先不经过路由,电脑直连光猫拨号试试,看能不能获取到v6地址,如果能,可能需要刷路由固件。记得fx官方固件没v6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经过路由,电脑直连光猫拨号试试,看能不能获取到v6地址,如果能,可能需要刷路由固件。记得fx官方固件 ...

插电脑成功连接IPV6,我K2P刷老毛子,看来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