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无法添加rdt结果!!

楼主(2019-04-20):
跑rdt通过了,但重新开卡时就报这错了!怎么办??就因为跑圈不过才跑rdt的

网友A:
是有这个神经病,两三百个坏块就不给开。TH适当增加减少坏块,但这样跑RDT有卵用

网友B:
跑了RDT怎么还选择的不参考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了RDT怎么还选择的不参考坏块……

那个是设置跑rdt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个神经病,两三百个坏块就不给开。TH适当增加减少坏块,但这样跑RDT有卵用 ...

试了TH是18就是通过rdt,太高或太低坏块或ECC就多的一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TH是18就是通过rdt,太高或太低坏块或ECC就多的一批

我这也是这样,FK!这样跑来有卵用!

网友C:
例如Samsung,32Gbit,K9GBGD8U0C=EC,D7,94,32,64,C5,2,08,10,0,3994,4096
3994 MINIMUM_BLOCK   最小块数
4096 BLOCKCNTPERDIE  指颗粒中每1个DIE所辖的块数
AUTO开卡,闪存可用好块低于MINIMUM_BLOCK 就开不了。但可以手动设置降低开卡容量,120GB降低到100~1110GB可能就过了。
坏固态很多是坏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Samsung,32Gbit,K9GBGD8U0C=EC,D7,94,32,64,C5,2,08,10,0,3994,4096
3994 MINIMUM_BLOCK   最小块数
40 ...

感谢大佬给思路!手动设定扇区数量来降低容量后就能在跑完rdt后开卡!!但有个问题,就是rdt结果显示有100多物理坏块,但重新开卡后还是只显示了源坏块,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给思路!手动设定扇区数量来降低容量后就能在跑完rdt后开卡!!但有个问题,就是rdt结果显示有10 ...

仔细看ECC表格,RDT计数是Page,而同一个Block里面有几个Page出错。例如ECC Fail 10/11/12在同一个Block里面。开卡坏块计数是Block,数量比Page少。原坏块是开卡时记录的坏块,标记坏块是使用后产生的新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ECC表格,RDT计数是Page,而同一个Block里面有几个Page出错。例如ECC Fail 10/11/12在同一个Block里 ...

原坏块是开卡时记录的坏块,是不是就是跑rdt后的坏块数?还有,标记坏块是使用后产生的新坏块,是不是说在以后的使用中要是出现了新的坏块,在重新跑rdt后开卡时就出现在Marked Bad Block计数中?

网友A:
RDT红字,原厂坏块21,硬是RDT后干到150多,即使从118降容到100开了,ECC一样狂飙,没什么意义。N1126K第二次开会清空RDT结果,Q1112A却不会,只要不短接(1153E的130925固件可以不短接即可开卡,别的版本不行),开多少次都一直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红字即使从118降容到100开了,ECC一样狂飙,没什么意义。

跑了两遍rdt还是20多个E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了两遍rdt还是20多个ECC

我这个G9DDL东芝颗粒真的无话可说,TH设12有2000多个坏块,没法开。设15,一百多,设18,只有45(原厂41)。不像另一个T0DDL的,12到20都没变化多少。渣就是渣,怎么搞都是渣。这个还是正常使用,写入量才几百G的好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G9DDL东芝颗粒真的无话可说,TH设12有2000多个坏块,没法开。设15,一百多,设18,只有45(原厂41 ...

假如我用了一段时间后想知道有没有新的坏块,是不是直接重新跑rd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我用了一段时间后想知道有没有新的坏块,是不是直接重新跑rdt?

要这么提心吊胆这还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提心吊胆这还怎么用

想问一下,就是看灯的状态是常亮,明明就跑完rdt了,为啥拔掉电插到电脑上灯就变成快闪了?然后也读不到rdt信息,之前重新插到电脑上灯都是常亮的,这样才能读到rdt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就是看灯的状态是常亮,明明就跑完rdt了,为啥拔掉电插到电脑上灯就变成快闪了?然后也读不到r ...

甭管,直接插电脑跑,捉摸时间差不多了就打开量产软件读。要是没有完成会红字提示。

网友:
还是19nm省心。用两年ECC计数都是0。0DDL用2天就飙到24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Samsung,32Gbit,K9GBGD8U0C=EC,D7,94,32,64,C5,2,08,10,0,3994,4096
3994 MINIMUM_BLOCK   最小块数
40 ...

老哥,可以解释一下46xt的F的参数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红字,原厂坏块21,硬是RDT后干到150多,即使从118降容到100开了,ECC一样狂飙,没什么意义。N1126K第二 ...

老哥,可以解释一下46xt的F的参数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