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待拆的 7 port speed USB hub (7端口速度USB集线器)

楼主(2019-04-20):
待拆,没找到螺丝位置,怎么拆? DC  电源 多少伏?

网友:
肯定是5V啊~~

网友:
又是翻垃圾来的

楼主:
公司搬家,小工给的,居然不知道把电源也拿来。

楼主:
啊,这么低啊?

楼主:
不过好像充电头 都是5V的

网友A:
产品名称:        ORICO USB高速集线器
产品型号:        ORICO H727RK Series
产品材质:        塑料
产品尺寸:        170(L)×72(W)×25(H)mm
产品颜色:        黑色、白色
输出接口:        USB2.0A型母口×7
热插拔:        支持
产品重量:        155g
支援系统:        Windows XP/Vista/7/8&具有USB支持的MAC
安全认证:        CE and FCC approval
LED指示灯:        LED Power电源状态灯-蓝灯
LED1~LED7对应USB1~USB7状态灯-蓝灯
操作环境:        操作温度:5℃~40℃保存温度:-20℃~70℃

产品配件:
1、ORICO 727RK-U2×1
2、USB2.0数据线×1
3、使用说明书×1
4、5V/2A电源适配器×1
5、产品保修卡×1

善用百度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名称:        ORICO USB高速集线器
产品型号:        ORICO H727RK Series
产品材质:        塑料

多谢多谢!我关键词可能弄错了。

网友:
可能是卡扣的,也许螺丝在标签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