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4LT固态SSD不能读写分区及格式化

楼主(2019-04-20):
一个杂牌SM2244LT固态SSD不能读写分区及格式化,容量16G,想做个UBUNTU系统,但是不能操作,也用不上大的容量的盘,这个盘还能救吗?怎么办能恢复正常使用状态?

楼主:
开不了。接到移动硬盘盒上,软件找不到这个盘。

网友:
主控上面有几个触点引出的,短接开卡

网友:
如果这个SSD支持安全擦除,不用重新开卡。

网友(2019-09-01):
主控上面有一个JP 1 JP 两个点,焊个线 对地短接下,就行了

网友A:
老站里好像有这种版型44lt的短节点位置,我找不到,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里好像有这种版型44lt的短节点位置,我找不到,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 ...

以经拆了颗粒,做了一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