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闪存CE越多速度越快?

楼主(2019-04-20):
手上有一片29F01T08OCMFP INTEL的8CE 128G颗粒,贴上速度心里没底。。。。

想卖了首上的903双贴170写入的盘,换2246XT

网友:
如果是8CE 8die换什么都是写180

网友:
2246XT+1153E PF29F01T08OCMFS 单贴 win7

2246XT PF29F01T08OCMFS 单贴 win7

2246XT PF29F01T08OCMFS 单贴 win7

2246XT+1153E PF29F01T08OCMFS 双贴 win7

2246XT PF29F01T08OCMFS 双贴 win7

2246XT PF29F01T08OCMFS 双贴 win7

2246XT+1153E PF29F01T08OCMFS 双贴 win10 UASP

2246XT PF29F01T08OCMFS 双贴 win10

2246XT PF29F01T08OCMFS 双贴 win10

网友:
在CH带宽没有耗尽的情况下CE越多理论上越快,但是实际上还和主控性能,主控支持的CE数量,叠die控制器性能等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