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乐视c106手机拆机修电源键和换电池

楼主(2019-04-20):
这台乐视c106手机是三年前买的,当时是1258元某宝包邮买的,一年前摔坏了屏幕,某宝买张屏幕自己动手换上,最近,又发现电源键竟然无法使用了,开机关机都成问题了,电池虽然还有一定容量,但是三年的电池,有一定风险了,我担心会爆炸,于是,网购个原装电池,也是2016年产的。

这次,因为要清洗电源键,所以要拆开较多

开拆了,暴力+一点技巧,就拆成这样子了
右边那个是新买的原装电池,来自万能的某宝,30大洋包邮的积压原装电池

楼主:
乐视c106的手机屏幕总成

拆开手机中板,发现处理器上竟然敷着电脑用的硅脂,果断拭掉,涂抹我电脑用的更高大上的含银硅脂

用酒精往电源键里灌,边灌洗,边连续按动电源键,这台乐视手机主要坏的是开机电源键,因为时间久了,电源键里积碳太多而失效,所以用酒精灌洗电源键,,就是想通过酒精带走里面触点氧化产生的积碳。然后用风筒吹干,再粘些双面胶装上电池,然后装好中板。

然后,装上屏幕排线和指纹排线接头,并紧上屏幕排线和系统排线的压板

这次就四个角滴些B7000胶水粘紧就行了,不再象以前粘胶水粘到到处都是,下次拆机还费力……

开机测试效果,电源键果然搞好了

乐视手机用了几年了,但是用过后,再也不会买乐视了,因为系统太烂了。

网友A:
酷派还是乐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派还是乐视???

有叫酷派,有叫乐视的,当时的称呼很模糊,因为乐视那时,已收购酷派很大的股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