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值不值得买?鹿客 动能自发电无线门铃B1 拆包、安装、评测

楼主(2019-04-20):
前段时间买了 米家有品里的 鹿客旗下的欧极佳智能门锁 X1,联系客服说搞活动可以送一个价值199的门铃。留下地址之后就等待了一个星期。今天收到了。

拆包--------------------

快递包装就一个塑料袋,送到来居然里面的牛皮纸都没有变形。快递给个赞!

外面一层深色牛皮纸壳里面包着浅色牛皮纸盒

拿出来。浅色牛皮纸盒很干净,没有任何印刷

打开里面

全部产品。

很贴心的给水泥墙用户送了膨胀钉和螺丝。

说明书。正面没什么重要内容。略过。

背面介绍了如何调节铃声、开关夜灯、调节音量和对码。

看看两个主体。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光滑圆润。不用盘了

接收器和发射器是个园。直径大小都一样

先看看发射器。

官方图

发射器直径仅有6.7cm

厚度2cm不多不少。(内部发电机构正常松开情况下)

背面有安装注意事项,主要讲了不要安装在金属门,会影响信号。不过我家很小,发射器和接收器距离不远。这个可以忽略了

接下来是接收器

接收器实拍

最厚厚度(不含插头)2.9㎝。直径同发射器2cm

插上测试。随着闪灯和两声叮咚,就可以使用了。出厂已经对号码,无需再次对码了。

按下发射器,内部自发电机构按起来很爽!会上瘾。按下和松开分别发送一次信号。也就是说按一次门铃发送了两次信号。在商标处会很快速闪一下蓝灯

安装--------------------

撕开发射器后面自带的3m不干胶,准备安装。

为了保证安装效果和耐用性,安装前先用湿纸巾擦干净安装面的灰尘、油脂。擦完后等自然风干。

门铃对准后,从一边开始粘帖,而不是整个直接粘上去。避免不干胶内出现气泡导致脱落。

安装完毕。拍两下确保牢固

和我的OJJ X1智能锁合影。觉得门铃黑色更配呢。。。

我家很小,接收器找个角落藏起来就好了。平时不起夜,夜灯就是鸡肋了。如果经常起夜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些旧的433.92MHZ的门铃发射器配对进接收器里面。接收器可以将发射器设置为门铃或者夜灯开关。晚上起夜按一下发射器就可以打开夜灯了

官方宣传的距离是80m(空旷情况)

总结-------------------
从收到货开始,总体感觉就都不错的。
包装:外包装采用了环保的牛皮纸包装,而不像市场上的都是一个大塑封塑料壳子封着。

发射器:门铃工作方式也挺好的,发射器采用自发电结构,无需更换电池,也是为环保出一份力了。许多门铃没电之后就出现了买电池贵或者买电池难的问题。(超市12v23A电池一颗22元,超霸牌)发射器有个缺点,感觉有点偏大了,建议做成5cm更好。小巧玲珑,现在6.7㎝给人感到有点压抑了。自发电机构的压力不大也不小,友商也有自发电门铃,不过要比较大的力度按压才能触发,这点细节很不错

接收器:接收器不得不说的是对码功能,增加了可玩性!可以配对多个发射器,有些别墅区可能不止一个门,这就突破了门铃必须一对一的限制。单独购买发射器就可以做到N对1,大大节省了成本。

小夜灯功能也不错,在晚上不用摸黑上厕所,亮度适中,不太暗也不太亮,晚上起夜不刺眼又能看见路。在声音方面,喇叭在接收器的背面,也就是说对着墙叫,利用墙反弹声音使得声音更加发散。音量也很足,放在家里中间点也够用了。

最后是产品信息:

网友A:
三个门,一个铃,你知道是哪个门在按吗(没有集中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门,一个铃,你知道是哪个门在按吗(没有集中监控)

这是个问题。。。。跑每个窗户看看

网友:
还是值得入手的

网友:
多对一要是能设置不同铃声就理想了。

网友B:
贴门上不贴墙壁上?门开开关关的应该容易掉下来吧!

网友:
自发电门铃市面价不是40-70左右,这个200太高了

网友C:
看上去好像是拆包。以前在网上那看到过压电现象的科普,然后出现压电陶瓷,可应用于自发电门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门上不贴墙壁上?门开开关关的应该容易掉下来吧!

3m强力不干胶,不会的。我这墙壁是石灰墙,反而更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好像是拆包。以前在网上那看到过压电现象的科普,然后出现压电陶瓷,可应用于自发电门铃等。 ...

我这个不是压电陶瓷,是一个线圈的

网友:
没拆开,想看内部怎么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门,一个铃,你知道是哪个门在按吗(没有集中监控)

这种应该是一对的吧,装哪里开哪个门呗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一样,敲门没人开,那就踹门,最不济打个电话叫开门。

网友D:
装电池的按钮,只要电池质量好,作为普通家庭的门铃,基本上一辈子都不用换电池。

这个按钮行程那么大,怎么会手感好呢?

网友E:
贴门上怕被人扣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门,一个铃,你知道是哪个门在按吗(没有集中监控)

买得起3个门的人肯定有一堆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德曼路过

海德曼压力太大了,按的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电池的按钮,只要电池质量好,作为普通家庭的门铃,基本上一辈子都不用换电池。

这个按钮行程那么大,怎 ...

看起来缝隙很大,实际行程没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门上怕被人扣走

谁扣门铃那么无聊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