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试充电电池容量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9-04-20):
首先准备好一部手机或记录仪,然后连接好电池、电压电流表和放电负载,接着打开手机或记录仪进行录像,并按下开关进行放电,完成这一步后你就可以该干嘛就干嘛去了。若干时间后你再回来查看录像回放并记录下时间和电压电流数据就可以知道电池的真实容量了。此法通吃1.2~N伏特的充电电池,你还可以把这些数据放进坐标里绘制成放电曲线喔。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用,请记得为我点赞哟……

网友:
呵呵,楼主真厉害,楼下怎么看?

网友:
楼下表示,好蛋疼啊

网友:
不错啊,省了几十块,计算容量的时候最好口算,又可以锻炼脑力

网友:
有软件啊,准确度特别高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楼主也是闲的很。

楼主: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手机软件,每隔一定时间(例如5分钟)自动拍摄并保存一张照片,这样就不会大量占用存储空间了。

网友:
我只知道有软件

楼主:
你这个能测1.2v的镍镉电池吗?不要拿两种不同功能的东西来比较。

网友:
楼主创意思维,顶你

网友(2021-07-26):
这是把充电电池变成一次性电池的好方法。。。。。

网友:
时钟(431稳压1.2),保护板,负载仪。
放电时间算一下大概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