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四功能型全自动稳压保护器

楼主(2019-04-20):
真面标识,产地,功能,指示,电压表,十分明了
背面,电视,冰箱插座,保检盖已不知道飞哪去了。
电源线不懂是老化了,还是原本就是这样子,很硬
底部,固定螺丝,合格标签纸
两侧面各2螺丝,取下打开,内部,那个保检是试机焊上的,电视插口插电风扇输出正常,冰箱插口无输出。

电路板背面,纯手工焊接,变压器很厚重,感觉应该是铜的,可连接导线却全是铝线,电源线好像也是铝线。

花了不少时间画电路,打了几份草稿

查来查去就是少个电阻,最后才发现图上重复标多了个电阻R9,最后更正,大概电路图如下
本来想分分析下电路的,可能力有限,555芯片这里勉强能理解,通过内部2个比较器决定3脚的电平,从而驱动继电器线圈,实现开关。继电器驱动和保护,常开,常闭那些也可以理解,电阻分压那些也都ok,可到了三级管这边就耍耍水了,一整合全电路什么起到稳压保护的就卡住了,三极管哪个先导通搞不明白,学基础也是卡在三级管这里好久了,也懂的be导通,从而ce导通的基本的一些知识,2个三极管又不懂什么分析了。
这里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这图交流整流前测的电压AC14.5,按道理整流后电压应该是20伏这样,我板测得18v左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他的电压是电路内的电阻什么的消耗掉了?再者这图上用的12v继电器按道理我觉得的应该整流出来的电压应该会是12v的,还是说继电器的电压范围在这区间就可以,还没来的得及百度下。难不成表有问题,这不应该。
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简单分析下这电路捏,小弟不乘感激。

网友:
三极管那里就是用电位器分压,当比较器来用,正常有一个继电器是是上电就吸合的,555是用作断电后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