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头开始,DIY一个45W的开关电源的全部过程

楼主(2019-04-20):
前一阵子做电子负载,配套的改装电源板功率稍显不足,手上开关电源的相关备件都有存货,于是干脆自己做了一块电源板,这是此次DIY的来由。
水平有限,以下内容如有错误,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正。

电源选择用反激拓扑,主芯片用手上的存货TOP246。反激拓扑结构简单,是100W以下功率时常见的选择,TOP246集成了功率开关管,电路能稍微简化一些。

电源主要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     :AC 180-260V
最小输入电压 :Vinmin=180*1.2=216V,取整为220VDC
最大输入电压 :Vinmax=260*1.414=368V,取整为370VDC
输出电压   :Vout=15V+15V
功率         :Pout=45W
频率         :fs=66KHz
效率         :η=80%

第一步:计算变压器各项参数:

一、计算初级电感量Lp,公式:Lp=(Vinmin×Dmax)/(fs×(IPmax-Ipmin))
     Lp=( Vinmin × Dmax ) / ( (Ipmax-Ipmin) × fs)
上式中各项参数及含义为:
Lp      :初级电感量
Vinmin:最小输入电压,220V
Fs      : 开关频率,66KHz
Dmax : 最大占空比,未知
Ipmin : 初级电感最小电流,未知
Ipmax: 初级电感最大电流。未知

分别计算以上未知量:

1、求最大占空比Dmax,公式:Dmax=Vf/(Vin+Vf)
     Dmax=Vf/(Vin+Vf)
上式中各项参数及含义为:
Vf:反射电压,未知
Vin:输入电压,最大占空比出现在最小输入电压时,此处取Vin=Vinmin=220V。
   反射电压Vf为输出电压按匝比反射到初级的电压,Vf与Vinmax相加不能大于MOS管的耐压,否则开关管会被击穿。
   反射电压最大可取:Vf=Vds-Vinmax
   TOP246耐压700V,留30%耐压余量,Vds可以用到约500V。
   Vf=Vds-Vinmax=500-380=120V。
将反射电压Vf、最小输入电压Vinmin代入公式:
Dmax=Vf/(Vinmin+Vf)= 120/(220+120)=0.35
以上为Dmax的理论计算值,Dmax越大,次级的占空比越小、峰值电流越大,输出波纹也就越大,对MOS的耐压要求也越高。这里优化一下,将Dmax取小一些,暂定为0.31。

2、求初级电感最小电流Ipmin、最大电流Ipmax,公式:Ipmin+Ipmax=2×Pout/(Vinmin×η×Dmax)
    Ipmin+Ipmax=2×Pout/(Vinmin×η×Dmax)
上式中各项参数及含义为:
Ipmin  :最小电流,未知
Ipmax :最大电流,未知
Pout    :输出功率 ,45W
Vinmin:最小输入电压,220V
η        :效率,80%
Dmax  :最大占空比,0.31

    反激拓扑基本工作模式有DCM(电流断续)、CCM(电流连续)两种,各有优缺点,以下按CCM计算。
    DCM模式,Ipmin=0。
    CCM模式的两个未知数,一般选择Ipmax为2至3倍的Ipmin。(Ipmax与Ipmin不宜过于接近)。
   这里取Ipmax=3Ipmin
    IpmIn+Ipmax=2×Pout/(VInmiIn×η×Dmax)=2*45/(220×0.8×0.31)=90/54.56=1.65A
   IpmIn=0.41A
   Ipmax=1.24A

3、计算初级电感量Lp,将以上计算所得参数代入最初的公式 Lp=( Vinmin × Dmax ) / ( (Ipmax-Ipmin) × fs)
Lp=(Vinmin×Dmax)/(fs×(Ipmax-Ipmin))  = (220×0.31)/(66000×(1.24-0.41))  =1245uH

二、计算初级匝数Np,公式:Np=[(L×Ip)/(ΔB×Ae)]×10^4
计算初级匝数首先要选择磁芯型号,常用AP法选择磁芯,这里就不计算了,按经验选择磁芯型号为ER2828。
    Np=[(L×Ip)/(ΔB×Ae)]×10^4
上式中各项参数及含义为:
L  :初级电感量(单位H),1245uH,1.245*10^-3H。
Ip :初级峰值电流(单位A),1.24A
ΔB:磁感应强度变化量(单位T),一般定为0.3T
Ae: 磁芯截面积(单位cm2),ER2828磁芯的截面积为0.81 cm2
以上参数代入公式:
NP=(1.245*10^-3*1.24/(0.3*0.81))*10^4=64T

三、计算次级匝数Ns,公式:Ns=(Vout+Vd)×Np/Vf
    Ns=(Vout+Vd)×Np/Vf
上式中各项参数及含义为:
Vout:输出电压,15V
Vd  :整流管压降,0.8V
Np  :初级匝数 64
Vf   :反射电压,120V
以上参数代入公式:
Ns=(Vout+Vd)*Np/Vf  =(15+0.8)*64/120=8.4匝
取整:
Ns=8匝

四、计算初次级线径
有现成的计算电流有效值软件,暂时找不到了,大概按功率算一下:
初级电流有效值=45/220=0.2-0.3A
次级电流有效值=45/15=3A
注:这么算电流有效值严格上说是不合理的
小功率开关电源,可按每平方毫米5-6A的电流密度选择导线,则线径为:
初级线径=0.276mm
次级线径=0.62mm(次级两组15V输出,每组电流1.5A)
得出线径后按公式S=75/√f核算一下趋肤深度,线径要小于2倍的S,如果超了,要多线并绕。

五、计算次级整流二极管的耐压,公式:VDR=Vinmax×Ns/Np+Vout
VDR=Vinmax×Ns/Np+Vout
上式中各项参数及含义为:
VDR:整流管反压
Vinmax:最大输入电压,370V
Ns:次级匝数,8匝
Np:初级匝数,64匝
Vout:输出电压,15V
以上参数代入公式:
VDR=Vinmax×Ns/Np+Vout= 370×8/64+15=61.25V
以上计算的是整流管的最小反压值,实际因二极管在反向恢复时存在电压尖峰,VDR取得要大一些,这里靠规格取100V。如果测试时发现电压尖峰过高,还要给整流管加上吸收。

总结一下变压器的计算结果:

变压器磁芯:ER2828
初级电感量Lp:1245uH
初级匝数Np:64匝
次级匝数Ns:8匝
辅助绕组匝数:7匝
初级线径:0.3mm
次级线径:0.62mm
次级整流管耐压:100V

第二步:画电路图和PCB

电路图与芯片资料里给出的典型应用大致相仿,局部稍有修改。总功率45W,设了三组输出,可灵活配置成多种电压组合,方便以后用作其他途径。图中给出的参数是双15V、最大电流1.5A。因有些元器件手上没有备件,图中红色参数是实际装机参数,有些原件的实际装机参数不合理,例如C0、C1、C7、C9、C11,参数偏大或偏小,有条件时要改成正规参数。
PCB略小于50*100mm,拼成100*100的板子,省点打板费。

第三步:绕变压器
下图是变压器结构图:

三明治结构,最内层是初级的第一部分Np1,0.3mm可焊接漆包线。
中间层是次级Ns1、Ns2,0.6mm三重绝缘线,次级与相邻层用三层拉玛胶带做绝缘。
次外层是辅助绕组,与最外层用单层拉玛胶带绝缘。
最外层是初级的第二部分Np2,0.3mm可焊接漆包线,三层拉玛胶带。

设计时磁芯型号ER2828,实际使用的是ER2820。变压器绕好后要磨短中心柱开气隙、调初级电感量,偷懒用垫纸的方式开气隙。

初级电感允许有10%的容差,通过调整气隙宽度调整电感量。设计值1243uH,实际使用两层A4纸时电感量调到1232uH,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用导线短路所有次级测漏感,实际漏感11uH,这个值还不错。
还有一个绝缘测试步骤没拍照片,500V摇表测绝缘电阻在20M欧姆以上,合格。

第四步:焊接调试
打板回来的板子:

100*100的板子,拿到手再自行切割,总共20片。

本着先贴片、后小件再大件的原则逐步焊接元器件。因为本次只需要两路输出,最下面那路输出空置。芯片和整流管的散热器为2mm厚的铝板,尺寸50mm*25mm。焊好后的板子:

元器件焊接前先测试,逐步焊接初步测试,前期做的比较细致,板子焊好后一次上电成功。图为在做满载测试:

环境温度18度,30V、1.5A,45W满功率测试2小时,变压器48度,整流管68度,芯片55度。几个主要发热元件最大温升50度,合格。
波纹什么的还没测,次级滤波电容容量稍小,估计波纹会大一些,150mV左右吧。

网友A:
大师级厉害!分不清哪些电路磁芯都要留气隙,如果都要留,为什么厂家不直接留还需个人打磨,很疑问?

网友:
牛批啊,鼓掌

网友B:
功率稍微小了点点,至少弄个60w以上,应急可以带笔记本

网友C:
看电路最上面一组15v是开环,这样这路电压可能不会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搞個  一百顆變壓器 來分賣 ,  可給精華了
为什么厂家 不直接留 , 还需个人打磨,很疑问?
這我 二十年 , ...

变压器也可以像PCB那样发厂家打样,量少不值得,干脆就自己绕了。
设计时不同的取舍,对应的气隙宽度不一样,这个没有统一标准,而且不是所有的变压器都需要留气隙,所以标准磁芯都没有气隙。
磁芯很硬,我手上的普通锉刀根本锉不动,只好用垫纸的办法。开气隙是在磁路上动手脚,与电路没有电气上的连接,也就不存在短路之类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厉害!分不清哪些电路磁芯都要留气隙,如果都要留,为什么厂家不直接留还需个人打磨,很疑问? ...

反激变压器的磁芯,还有一些工作时有直流分量的电感磁芯,都需要开气隙。
设计时不同的取舍,对应的气隙宽度不一样,这个没有统一标准,而且不是所有的变压器都需要留气隙,所以厂家出的标准磁芯都没有气隙。如果事先留了气隙,设计时反而要受这个因素的影响,碍手碍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最上面一组15v是开环,这样这路电压可能不会太稳

行家!

画PCB时下面这两路输出留了反馈电阻的位置,可根据输出的功率分配比,配上反馈电阻就行了。

绕变压器时用了上面那两路输出,而且这块板要接成正负15V输出,-15V没法做反馈,干脆就开环了。根据负载轻重不同,-15V大概上下能飘个1V左右,目标板上还有正负12V线性稳压,问题不大。

网友:
厉害!如果有坛友批量推出开关电源PCB和配套元件供选购,根据需要自由组装,大家就有的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厉害!分不清哪些电路磁芯都要留气隙,如果都要留,为什么厂家不直接留还需个人打磨,很疑问? ...

反激变换器,正激时需要变压器储能,因此需要开气隙调整合适电感量,能量主要储存在气隙里,反激阶段释放。另防止变压器饱和,不开气隙或不当会有炸管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

画PCB时下面这两路输出留了反馈电阻的位置,可根据输出的功率分配比,配上反馈电阻就 ...

嗯 不加轻载也问题不大,也不能算完全开环,算半开环吧~

网友E:
请问,在LED驱动上有个跟变压器外形很像的东西,有人说是电感,怎么区分这种电感和变压器?

网友:
技术不错,成本太高,过过瘾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稍微小了点点,至少弄个60w以上,应急可以带笔记本

画板子时大概预估了一下用ER28磁芯的功率上限,能到90W左右。功率大了以后散热压力比较大,要加大散热片。
还是这块板子,大概按90W输出算了算,磁芯EER28/34、频率132KHz,双15V、3A的变压器数据:
变压器磁芯:ER28/34
初级电感量Lp:350uH
初级匝数Np:28匝
次级匝数Ns:4匝
辅助绕组匝数:4匝
初级线径:0.55mm
次级线径:0.45*3mm
除了变压器以外,主滤波电容最小用100UF、吸收回路再加强一些、加大散热片面积,其他都一样。

以前用这个电路,最大功率做到过150W,磁芯用PQ32/30。功率再加大就不实用了,体积大、热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LED驱动上有个跟变压器外形很像的东西,有人说是电感,怎么区分这种电感和变压器? ...

LED的驱动分隔离型和非隔离型,隔离型是变压器,非隔离型是电感。

区分也很简单,变压器分初、次级,利用的管脚比较多,隔离型的在线测量两排间任意管脚的阻值都是无穷大。电感一般只用了骨架的2到4个管脚,管脚间的阻值比较小。

网友:
术有专攻专家级别的

网友:
对称双电源输出,设计成开环或者准开环,或者取+5v反馈,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的驱动分隔离型和非隔离型,隔离型是变压器,非隔离型是电感。

区分也很简单,变压器分初、次级,利 ...

多谢了 我看了下,LED上的是四个脚的,是电感吧?

网友:
有12v电池充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