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假显卡GTX750TI装驱动

楼主(2019-04-20):
一直听说假显卡,有幸见识到传说中的假gtx750ti啦。
帮人搞机,发现显卡驱动咋样都装不上,怀疑是假卡!
于是用拆卸大法,直接看GPU芯片,gf106 250 ka a1经查是老gts450核心。
奸商用多年前的gts450刷成gtx750ti,几十的东西卖几百,而且只能用他们自己提供的所谓专用驱动……

网友:
这个也是技术,虽然含量没多高而且讨厌!

网友:
N年前就见识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
奸商新生代

网友:
还好我只用核显

网友:
刷vbios改硬件ID,然后修改驱动INF来“改变”型号。如果是同一代显卡,G405刷成G480,这两显卡支持的API相同,可能用官方驱动也能忽悠小白。但是G450和G750硬件相差太多,API级别也不同,就需要“专版”驱动了。

网友:
  奸商坑小白典型案例   哈哈哈

网友:
哈哈,你已经被盯上了

网友:
不懂点基础知识是不行滴

网友:
正准备人手二手卡呢,先学习下

网友:
现在矿倒闭的多啊,500元就能收到rx580 8g,刷回到以前的bios 爽爽的,

网友:
买了个GT760的二手卡,结果是GT240。。。。

网友:
NVIDIA GeForce GTX 750 Ti显卡性能:中
显卡核心:GM107
核心工艺:28nm
流处理器:640个
工作频率:核心1020MHz;显存1350MHz
显存类型:2048MB DDR5
显存带宽:128bit
硬件ID:PCI\VEN_10DE&DEV_1380

特别说明:这里的参数代表标准版的显卡配置,各个厂家会有显存和频率的微调。
如果使用GPU-Z查看显卡的流处理(Shading)数量比标准版少很多,那就是假显卡。

网友:
gtx750ti能卖几百?我上个月收的才160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张假的显卡,gpuz查核心发现是9600gt,自己找了个上古显卡驱动,改了路面的序号,定制了所谓的驱动。

网友A:
大家为什么不修复呢,我有帖子,修复会原来的型号,以后驱动不需要在装了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为什么不修复呢,我有帖子,修复会原来的型号,以后驱动不需要在装了多好。。。 ...

帖子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