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盏“科洋”头灯,尝试加水修复铅酸电池

楼主(2019-04-22):
        亲戚家的一盏科洋头灯不亮了,被我拿回来折腾了。首先直接夹电试过灯也不亮,检测到灯珠挂了,找出库存:

这是网购单:

头灯上有参数:

以前拆修过同款的,选3W的换过(拆一个“科洋”LED头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49470),这次选1W的:

这是换好了:

然后进行充电。充电时电压近三百伏,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

充电时用电笔测电池的两极,电笔均点亮:

充“满”电了:

但是一开灯,电池电压就掉得厉害,关键是灯只微亮:

必须充电状态开灯,才有正常亮度:

果然是电池挂了。把电池拆出来,这是离线测电池电压:

以前拆修同款也换过锂电(拆一个“科洋”LED头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8878&page=1),这次,看这电池颜值还算过得去:

但是,用绵枝也试不出有水了,里面早已干涸:

灵机一动,也学坛里的大神(@jsycwnw )加水,看能不能救活。本来就是死马当活马治的,就没那么讲究了,刚好有一瓶喝剩的纯净水:

加水前再测一次电池相关参数。这是电池电压,标称4v多的,已经掉到2.8V了:

用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容量,表针都不动了,容量已经是零:

加水前再测一次充电电压,依然是300V+:

加水,按大神说的:先加0.8ml:

加水后立马测充电电压,有下降趋势:

充了一宿,没啥效果,用绵枝测过好象水又干了,又每次0.8ml的添加了几次水,折腾过程中又烧了一次灯珠,这是先后换出来的两颗灯珠:

这是最后折腾结果,和加水前测试一样,电压能充起来:

可是一开灯,电压就掉了差不多一半(比加水前好点);

但1W的灯珠的点亮亮度比加水前强:

但也仅是能亮而已,达不到实用,看看和以前折腾的那盏对比就知道了:

看来电池是没救了。此帖的价值在于验证了加水对挽回铅酸电池电量有用。至于能救活的条件,下个帖子我们再说。

网友A:
一看就是在民族学院买的灯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在民族学院买的灯珠

名族学院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在民族学院买的灯珠

电子爱好者之家就是民族的,也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族学院什么梗?

同问,为你的好学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在民族学院买的灯珠

我在民族学院买过安规电容,装上去试机好好的,第二天人家拿回来说又坏了,拆开一看,那个安规电容炸的很壮观。立马下单买了其他网店同型号的安规电容,一直没坏过。自此以后再也不买民族学院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民族学院买过安规电容,装上去试机好好的,第二天人家拿回来说又坏了,拆开一看,那个安规电容炸的很 ...

我是在“电子爱好者之家”买的,这有什么问题呀,当然好多是买来做备件的,还没有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电子爱好者之家”买的,这有什么问题呀,当然好多是买来做备件的,还没有试。 ...

没问题就好,但我还是提醒你,安全第一,某宝上好的店铺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就好,但我还是提醒你,安全第一,某宝上好的店铺多的是。

这个电子爱好者就是淘宝上的店铺啊。都是网购,谁知道好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子爱好者就是淘宝上的店铺啊。都是网购,谁知道好坏?

我只是说了我的经历,供大家参考。毕竟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事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了我的经历,供大家参考。毕竟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事自己决定。 ...

我说的是电子爱好者之家,你说的是民族学院,这是哪跟哪呀?再说我买这个目前为止也没见出现质量问题啊

网友D:
谢谢分享。。。。民族学院的店铺,我也交易了不下10次,价廉物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民族学院的店铺,我也交易了不下10次,价廉物美!

温总,跑偏了吧?这帖子的主题是这个吗?你最近也好忙啊,比我还忙,发帖子那么少了。

网友E:
灯杯这么这样干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电子爱好者之家,你说的是民族学院,这是哪跟哪呀?再说我买这个目前为止也没见出现质量问题啊 ...

电子爱好者之家元器件,是店铺名。广西民族学院,是卖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爱好者之家元器件,是店铺名。广西民族学院,是卖家名。

谢谢解惑。我一直都没留意什么店铺什么卖家,只看看销量和价格还有信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杯这么这样干净?

怎么上来问些都是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我这是尝试救活电池的帖子。那灯是和我的一起买的,可是小舅子的坏的早,所以颜值比我的灯要好,怎么,终于在我这看一款有点新的东东,元首反而不顺眼了?主帖有更新了,再来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民族学院的店铺,我也交易了不下10次,价廉物美!

温总,干点正事吧,我把主题拉回来了,电池没救了,还要不要打破砂锅?续集是发呢还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