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索尼TC-WE475会议级卡座 拆解 换皮带 附PDF资料

楼主(2019-04-21):
弄到一台索尼卡座,型号TC-WE475,定位会议室系统设备,
据悉该机器并没有在国内发售,但国内却有不少货源,并非洋垃圾,当年应该是水货机器了。

官网连接https://www.sony-asia.com/electronics/support/audio-components-cassette-decks/tc-we475
官方PDF下载:

机器很新,上面的胶带还没撕掉

成色起码9成新以上

通电开机正常,但是由于长时间闲置不运作,皮带已经坏掉了,无法正常播放

VFD屏幕相当清晰

顶部的胶带

机器背面

型号参数,这里的220V标签是后期贴上去的,实际是110V机器,估计当时水货商批量更改电压后再在国内销售

注意看这里中间的一颗螺丝,是内部改动增加了降压变压器

其实并非这台机器这样改动了,从网上搜索到(下图)其它机器也是有此改动(有的改在侧面)

拆解

内部不夸张的说跟新的没什么区别,一尘不染

这里就是改动过的电源部分

左侧的小变压器就是后来改动增加的降压变压器了

这是原装变压器

主板很大一块

电源部分

管子散热

取下压板

三颗管子

出名的依娜音频专用电容,只可惜不全部是(手上有一台高端TC-D905卡座内部用的就全部都是依娜电容)

4558运放,大电阻基本都是5色环精密型的

IO接口

这里又一颗4558运放

日本原产高见泽TAKAMISAWA继电器,作用是录音电路切换

NEC C1297CA 用途不详

MC14052BCP电子开关IC

一排管子

一排管子和电位器

这个芯片没拍清楚

这里又一颗4558运放

next

楼主:
拆下主板看看背面核心IC

主板使用塑料卡扣固定,比较容易拆下

主板反过来,闪闪发亮的,完全就是新的一样

IO接口,两个黑色的通讯插座是并联的

核心IC

索尼CXP82220 8位单片机(主控)

索尼CXA1878Q音频处理系统

机芯部分

这里只看到大皮带,小皮带已经废了

其实这机器换皮带不需要拆下机芯的,不过为了拆机彻底一点,还是拆吧

反过来底部,把面板前面的螺丝拆掉,一共五颗

拆掉螺丝后,两侧还有卡扣

成功拆下面板

左侧的旋钮小板

LED指示灯还有外壳固定

拆下卡槽盖板,在盖板打开状态下往上拉就出来了

ABS材质,抗老化效果好

拧下机芯后面四颗螺丝,成功取下机芯

磁头特写

磁头特写

齿轮组

机芯背面

电磁阀

皮带部分,小皮带已经断掉,卷在大轮下方了

断掉的小皮带,其实皮带并不是老化坏道的,而是受潮熔断的,粘乎乎的还掉色

准备好替换的新皮带

对比一下,旧的已经完全没有弹性,拉扯导致变长了

轻松就安装上

大皮带由于原机的没坏,就没有替换,毕竟还是原装的质量好,

到此一个机芯已经更换好皮带了

这是显示屏背板

VFD屏

清晰可见

这是遥控接受器

养眼的按键

另一个机芯
也是小皮带受潮溶断掉了,而且还粘到大皮带上去了

必须清理干净溶解的小皮带,清理转盘和大皮带上的溶胶,
转盘可以直接用酒精擦拭清洗,大皮带材质很好 用酒精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小皮带是软橡胶的,绝对不能沾到酒精

清理干净后安装回去,打工告成了

机器目前运转正常,音质相当出色,可惜只有一个试机磁带
谁有80年代港台巨星磁带求赠送

更高端的索尼TC-D905拆解

网友:
旋转磁头也是很少见的,轻松实现AB面切换

网友A:
皮带就是老化断掉的    原装质量再好这么多年了 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就是老化断掉的    原装质量再好这么多年了 确定?

大皮带材质和小皮带材质不一样,所以大的完全没问题,小皮带只是受潮溶解了

网友:
NEC C1297CA应该是提供交流偏磁电路的,配合抹音电路完成录音的预动作

网友B:
我还有爱华和松下磁带机呢,
橡胶带不行了,一直没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爱华和松下磁带机呢,
橡胶带不行了,一直没搞到

量一下长度,TB上有的

网友C:
养眼啊哈哈,
有种深深的穿越感,
但实际上以前并没有这么好的照相机:)

网友:
现在老磁带也少了,听模拟的味道

网友:
结构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
自动返带磁头转180度?
不好意思,还剩6M了

网友:
以前岛国的电路板都是这么养眼,那时候电路板集成度不高,元器件看着还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养眼啊哈哈,
有种深深的穿越感,
但实际上以前并没有这么好的照相机:) ...

这也不是多好的照相机拍的,都是手机照

网友D:
很漂亮啊,好东西。以前的做梦都想有类似的一台,可是到最后连奇声的双卡座都舍不得买。再往后模拟的东西就没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啊,好东西。以前的做梦都想有类似的一台,可是到最后连奇声的双卡座都舍不得买。再往后模拟的东西就 ...

闲鱼很多,买一台圆一下以前的梦

网友E:
我家之前有一台TEAC的(第一音响),也是双座,但比这个还要大一些,
以前读书没什么零花钱买喜欢歌星的专辑,就看哪个同学买了这张专辑的磁带的版本,再用一张语文课文的磁带在这个机子上去翻录这个,
录出来的声音还可以,跟原来的带子一个味(就是不怎么耐磨,听一段时间声音就糊了),
后来改听CD了,所有跟磁带有关的设备、专辑,都束之高阁吃灰去了,有个时候很想翻出来回味一下,但现在它们还能不能用都是个大问题。

网友:
那个依娜音频专用电容是有点鼓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之前有一台TEAC的(第一音响),也是双座,但比这个还要大一些,
以前读书没什么零花钱买喜欢歌星的专 ...

皮带估计也是废了吧,放上来卖掉算了

网友:
确实比家用的好,但板子工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