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联想 Lenovo ideapad 300s 不能充电和启动不正常

楼主(2019-04-21):
这联想 Lenovo ideapad 300s是单位给配的,相当的难用。慢不说,可恨的是老是启动不起来,
开机要么没反应不亮屏,要么亮屏了不进引导程序,要么进引导程序了不启动windows, 要么进了windows卡死在启动初始界面上,要么成功进系统后如果休眠就一定会死机或花屏。
在保修期内修过7、8次,换过4次硬盘、换过1 次主板(但我怀疑是他刷了BIOS实际上没换)、换过1次内存条,好像售后把锂电池也换过,不记得了,系统也win7和win10重装过多次都没用,反正就是修不好(修了这么多次因在保修期内未要收费)。
联想真是差出天际!要是我私人买的真想去砸他的店了。

但如果退给公司,我就没笔记本外出用,于是放手上应急勉强用用,用时运气不好时每次反复开机断电二十次以上,至少花十分钟才能正常启动。

但昨天,拿出来考个资料,发现完全启动不了,大多数情况下按电源键完全没反应,但反复快速按有时能亮一下屏。还出现新情况:电源灯不亮,电池也充不进电,反复快速按电源键,充电灯有时会亮起来,但却是橙黄色“呼吸灯”闪烁状态。这下毛病比以前更严重了。

本想扔给公司,老子从此再也不伺候了,让公司管事的报废了,或去换主板吧。

但今天是周日比较空,自己上网搜索了一下,充不进电居然是这机型的通病,它还会导致启动不流畅,甚至会在启动正常后,使得机子很慢。
什么? 和以前这机子的症状一样啊! 要不自己修修看?

维讯网上是这么说的: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的28脚,即Vcc供电脚上有一个10欧的电阻易变质,阻值变大后,就会出上述情况。

于是开拆,把后面D壳打开。

那个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和那个10欧的电阻在反面,要拆出主板翻个面。拆出主板

反面,看到了。

我标黄箭头的就是那个电阻

再放大看,黄圈内就是那电阻

在板上测0.382kΩ,就是382欧,原值是10欧,肯定有问题。
但在板上测,有其它电路与它并联,肯定比382欧更大。

用电烙铁拆下测,实测居然是3兆欧左右,相当于完全断路了。
从一个废板上找到一个10欧的电阻准备换上。
上箭头所指的是原电阻,下箭头所指的是代换电阻。
元件非常小,焊接时瞪的眼睛疼。

下图红箭头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黄箭头是换好的电阻,由于代换电阻尺寸大多了,原焊盘小,所以把板上引线处的铜箔用刀刮开一点,方便跨接焊。

在线测量,电阻实测10.2欧。

对了,此机有线网口压盖塑料片怀疑是回收塑料片做的,没用几次就断了,后来只能用WIFI上网,这次在家拆开趁机用AB胶粘上试试,不知这样耐用不。

装回,完美充电(要充半小时左右,橙色呼吸灯才降低频率直到消失转为白灯)
一次性顺利进windows系统。

难道折磨我近4年的故障就这么修好了?
特意试了一下休眠,唤醒完全没问题,唤醒也不花屏也不死机,好像问题真的解决了,看来就是主板的问题。

分析一下:
这个电阻串在电池、电源与充放电管理芯片的Vcc脚之间,可能是分压限流保护芯片作用,这个电阻体积太小,耐受电流也不会大,长期高温工作易老化变值。
电阻自己变大后,充放电管理芯片得到供电电压Vcc就变小,芯片虽然工作,但不稳定了。有可能还会引起主板供电出问题,于是CPU、内存之类有可能会降频工作?于是机子常突然变慢?
现在换了大体积的电阻,应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吧。

然后想想:
要么两年前售后说是换了主板,其实是刷了BIOS,改了板号,并没换主板但骗我换了板,所以并没有解决问题。
或是确实换了板子,但新板子仍有这个通病,仍不能解决问题。但问题给民间网上维修人员找出来了,至于召回?不存在的。

垃圾联想,垃圾售后!

网友A:
自己动手就是好,,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就是好,,有成就感

所言极是

网友B:
楼主在哪里找到的电路图纸?

网友:
维修这活可不就这样嘛~

网友:
真的小问题引起大麻烦

网友:
通病就好维修,不是通病,找的都头疼

网友:
联想有的本子壳子材质很差

楼主:
电路图上芯片28脚Vcc相连电阻,标的PR87,10_1206_5%,应是指10欧,1206的封装。
但1206是3.2mm长,1.6mm宽,实际板上明显比这小多了,可能实装的是0201的封装,也就是0.6*0.3mm的尺寸。
板上焊盘有多余的两个小点,跨距要大多了,有可能在生产中厂家用0201封装的电阻代替了设计上1206封装的电阻,导致问题的发生。

我再分析一下:
这个电阻串在电池、电源与充放电管理芯片的Vcc脚之间,可能是分压限流保护芯片作用,这个电阻体积太小,耐受电流也不会大,长期高温工作易老化变值。

电阻变大后,充放电管理芯片得到供电电压Vcc就变小,芯片虽然工作,但不稳定了。有可能还会引起主板供电出问题,于是CPU、内存之类有可能会降频工作?于是机子常突然变慢?
现在换了大体积的电阻,应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吧。

网友:
能修好,不错还能继续用。

网友:
有通病才好有通病的笔记本才好挣钱,来钱快

网友:
我们单位配发的联想E480,我是18年11月拿到的,19年2月就发现开机各种指示灯都正常,就是屏幕不显示,拿到售后换了一块主板(给开了个换主板的证明,不知道换没换)后就好了,反正我感觉E480不好

网友C:
这个保险用10欧不懂什么心态,直接短接或者0欧也是可以的

网友:
维修网上高手很多的,通病型的好找,冷门的才是真的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险用10欧不懂什么心态,直接短接或者0欧也是可以的

我查了BQ24780RUYR充放电管理芯片的datasheet,这是一个带供电和处理器热监控的1-4混合电池、带电源升压模式的充电管理芯片。

看28脚Vcc脚的说明翻译为中文就是:“从电源适配器或电池供电,用10欧电阻和1微法电容接地作为低通滤波,限制浪涌冲击。用一个二极管的“与门”链接到Vcc脚,它是电源适配器与电池的充放电管理芯片。”

简单来说,充放电管理芯片38脚是通向Vin和B+的,Vin是电源适配器有20V,B+就是电池端会有8.4V,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按dadasheet上说明适应4.5-24V, 而这笔记本电源配的20V的,比较接近芯片工作上限了,需要串个电阻给分个压,电阻当简单降压电路用。
供电有突然的浪涌冲击时,有可能向芯片供电的瞬间会高于24V打坏这个芯片,你说的串0欧电阻就没有分压作用了。

上图是德州仪器厂家的推荐电路图,就是设置了10欧的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BQ24780RUYR充放电管理芯片的datasheet,这是一个带供电和处理器热监控的1-4混合电池、带电源升压 ...

他英文的意思是限制芯片通电时造成的冲击电流(inrush current),装0欧上去只是插电时候会有个看都看不到的小火花。当然了芯片设计的本意就是安装像你那么大的电阻,因为芯片工作电流都需要经过这里,对于联想这设计,还不如不装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英文的意思是限制芯片通电时造成的冲击电流(inrush current),装0欧上去只是插电时候会有个看都看不 ...

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找到的电路图纸?

维讯网上的

网友:
换没换主板只要看一下系统检测出的sn与机身标签的sn是不是一致就可以知道

网友:
早期的联想Y系列笔记本,塑料件很差,不管受力不受力的螺丝柱都老化碎裂了,拆过几个联类似的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