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3000r做中继网速太慢

楼主(2019-04-21):
用刷过华硕固件的k2中继移动百兆宽带网速能达到六七十兆,用w3000r做中继网速不会超过十兆,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的问题~

刷的64的固件,有好的推荐一个。

网友B:
很正常,中继带宽缩水一半左右

网友:
加二级路由

网友C:
做了中续,就像本来双车道现在车辆翻一倍,你说堵不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中继带宽缩水一半左右

100的一半左右是1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了中续,就像本来双车道现在车辆翻一倍,你说堵不堵。

哪有100兆速度中继之后掉一半掉到10兆的啊?

网友:
降速跟腾达的固件有关系;跟你测速的频率有关系;或者是信号强度;还有就是附近的同频干扰;还有就是怀疑你腾达天线掉了一根。以前我用腾达3000r中继测速,20兆的速度,信号好可以达到慢速的百分之八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的问题~

5.07.64的固件还掉速 ,那就是天线 或者功放烧了一个。

楼主:
中继距离只有几米还不隔墙,信号强度满格,就是速度上不了,用网线直接连接网速还是上不来,看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用客户端模式中继,后面挂个路由当AP用就不掉速了。

网友:
单频的中继没发现强的,5G好点,2.4G华硕固件一样惨不忍睹,最好的方式是用双频路由器,一个频段连上级路由器,一个频段连需要上网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