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实惠的什锦锉套装到手。是时候考验自己手工精细度的时候了

楼主(2019-04-21):
刚买了这套工具锉刀(23RMB)。就为了在PC机面板上开2个方孔。因为这里的坛友们教诲在这上面开方孔是绝对不能用电磨的。的亏大家的帮助。我当时的确是打算用电磨进行操作的。那样的话这PC面板就会有大几率损毁的结果。

网友:
反用烙铁烫,正面先划线,电钻打孔,锉修,好办法

网友A:
锉刀多少钱买的?如果之前没开过孔建议先拿废料练一下手

网友:
有好工具干活就是方便

网友:
这套工具多少米,还带手柄

网友B:
有电磨不用!

电磨最多磨花表面,不会有严重后果。当然眼镜是要戴的。

你就不能在要操作的部位贴几层厚纸,防止手抖磨花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磨不用!

电磨最多磨花表面,不会有严重后果。当然眼镜是要戴的。

刚开始用手锉刀。后来还是用电磨完成的。因为手锉刀效率实在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锉刀多少钱买的?如果之前没开过孔建议先拿废料练一下手

帖子里写了 是 23元。

网友:
没法和老货比

网友:
铝的好搞,新手建议先找个边角练练手,不要一次搞到位,留个1毫米左右,反正铝下肉快,记得搞把钢丝刷时不时清清锉刀里的铝屑。最后用高目数的砂纸裹在锉刀上精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