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应该是一种净水机的控制板吧

楼主(2019-04-21):
和水质检测笔一起的,应该是一种净水机的控制板吧

另一面

7805稳压

bd681,感觉不是控制继电器的吧

继电器

桥,但是输入应该是低压交流电吧

无字单片机

用一个锂电给它供电看看

能亮,但是这个专用的模块,也没什么用

顶多能做个水位检测,控制板

网友:
画面倒是漂亮

网友:
做水位检测也没有啥实用性,它这个水满检测是靠一个高压开关的,压力桶水满,压力到设定压力,压力开关接通就显示水满。缺水是靠一个低压开关检测的,就是自来水没水或者自来水压力过小。低压开关断开,就显示缺水。跟一般意义上的水箱水位检测开关功用不一样。

网友A:
我刚买了一块AJ16。要80多块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买了一块AJ16。要80多块大洋。

AJ16,什么东西啊,较贵啊

网友B:
        彩屏显示,高级货 18大洋卖给楼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屏显示,高级货 18大洋卖给楼上的吧

哈哈,送他都可以,反正我没用

网友C:
低成本彩色显示屏,其实就是几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成本彩色显示屏,其实就是几个LED。

哈哈,没错,很垃圾的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