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格兰仕微波炉磁控管 Galanz M24FB-610A

楼主(2019-04-21):
磁控管外形图。

开始拆解。

两块大磁铁磁力比较强,留下有些用处。磁控管磁芯因为没有合适工具而没有进一步拆解!!!

网友:
管芯是密封的,里面是气体,没啥东西

网友A:
这个是真空器件,里面就是个空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空器件,里面就是个空腔。

原来没有拆过,这个是换下来的坏的。

网友:
这个是产生微波的吧

网友(2023-12-29):
两块磁铁不是高强磁吧?
也就是说只是普通的黑磁石?

网友:
看样子还挺新的,拆了可惜。

网友:
一般插座容易对地短路。

网友:
一般是插座漏电坏,换个插座就能用

网友:
前些天插座短路了,买个插座换上好了。

网友(2025-02-24):
拆得彻底,把我想干而没干的事给做好了,谢谢!

网友:
拆得彻底,照片也拍得好。一定是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