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回收站捡的视频采集卡和摩托仪表

楼主(2019-04-21):
回收站免费要的。拆开问淘宝才知道是采集卡,哪找软件?仪表新的,只拿了一个,这1:1400是哪个比哪个?能改转速表么?测电钻转速。问百度,油表蓝黑接12V,黄黑接油箱内可变电阻。

网友:
采集卡是监控用的

网友:
采集卡去同维的官方网站看看应该有下载,不行就试试360驱动大师或是驱动精灵之类的看看能不能驱起来

网友:
AV端口的采集卡,也没啥用了

网友:
油量表的电磁结构,原理上有点类似模拟万用表。车速表好像是步进减速电机,需要专用驱动才能用。

网友:
山寨鬼火的仪表

网友:
采集卡驱动要不插上按硬件id下载,要不就驱动精灵之类的自动安装。

网友(2019-06-03):
撸主采集卡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