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EMMC更换求助

楼主(2019-04-21):
上网本内置EMMC硬盘更换需要在新的EMMC写什么固件吗?还是直接换上就能安装系统使用

网友:
一般直接装上 然后装系统即可 如果双系统的 可能要折腾一下
对了要确定一下自己有这么好的手艺。  emmc 的焊点 比较小

网友A:
如果你的上网本,配的是Windows引导(Android也可以),还带恢复盘。直接更换一个eMMC存储芯片就可以了。没记错的话点应该是0.35的,比SSD常见的0.5mm要小点

但是,不是瞎换的,有些未必能支持

但如果你机器没有提供恢复程序,那么你就要用支持读写的编程器(设备一般在1000左右),把原来的系统备份下来,写入到新的颗粒上再焊接

感觉上网本扩容的意义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上网本,配的是Windows引导(Android也可以),还带恢复盘。直接更换一个eMMC存储芯片就可以了。没 ...

扩大点还是好,我的上网本支持NGFF+emmc,我配了256G的emmc+512G SSD爽歪歪。。。。原来机器32GEMMC真是白瞎了7Y30+4G LPDDR4

网友B:
、免费加工手机字库U盘附带可以免费恢复坏手机数据这就是刚帮U盘量产群一个兄弟做的,这极其简单
注意垫纸黄了说明中温锡浆温度被过高了我图那个是贴完最后一片的颜色
简单说:拆——焊编程板上——读取——新字库焊板——写入镜像——调整容量——拆下——焊回需要扩容的东西上
植球目前5分钟6片,加上贴板,10多分钟搞定,一个月之前我还没做过(都是Q群(43179131)里学到的),刚上手,目前无一失手,这月做了上百片玩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免费加工手机字库U盘附带可以免费恢复坏手机数据这就是刚帮U盘量产群一个兄弟做的,这极其简单
注意 ...

BGA162有USB3.0双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162有USB3.0双贴的吗

我也找过,目前没有貌似

网友D:
emmc就是个储存卡,直接换上装系统就行了,就像双系统平板,也是直接换上就行了就是平板和笔记本的pcb散热比较好,再加上原装基本都是无铅工艺。热风枪估计很难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mc就是个储存卡,直接换上装系统就行了,就像双系统平板,也是直接换上就行了就是平板和笔记本的pcb ...

没问题的,存储芯片还是比较容易吹下来的。不过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掉点(不过有些本来就是没啥用处的点)

主要是桥芯片、显卡芯片之类的仅靠风枪是比较难吹的,面积大,散热快,一般都是BGA设备+大风嘴。对于熟悉的人,很轻松(像华强北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同行都集中找那么两三家,不过我离开深圳好多年了,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模式,毕竟现在一套BGA也没多收钱)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B:
、免费加工手机字库U盘附带可以免费恢复坏手机数据这就是刚帮U盘量产群一个兄弟做的,这极其简单
注意 ...

请问 H26M78103CCR 可以改SS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