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DIY一支T12手柄

楼主(2019-04-21):
跟风D一支T12手柄
前两天见坛友做T12手柄心里又痒痒了趁周末也D一支玩
坛友做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3&page=1#pid349112
先来一张效果图

双面覆铜板

用壁纸刀划一小块再用钢锯把中间多余部分锯掉

打磨注意中间和边缘能和T12金属接触的地方要打磨成倒角避免短路

细节

在加工两个小圆片

其中一个做成这样(中间覆铜不用去掉我这是以前做搭棚T12的废品所以有去覆铜和打孔)

合体试试效果

正好合适焊接好

另一圆片切成两半(我用的是金属手柄铜箔边缘也要打磨一下避免短路)

拆机的电池触点弹簧

做成这样(要两只正负极各一只)

比划好焊接(触电要注意别与外壳短路)

装上T12看看触点情况

接触的不错

发现T12拔插时有点跑偏会顶触点在做个定位环

支架中间覆铜部分要断开底下部分用于接地

接线

不锈钢管和自行车气门嘴加一次性注射器硅胶推进器

最后组装

细节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赞一个,手工不错!

网友B:
手工太棒了,你是怎么把板子割的那么整齐的?

网友C:
太厉害了 我基本用用买的

网友D:
严重鄙视所有比我强的人

网友E:
做的太漂亮了,比我的漂亮,不锈钢管不好找。

网友F:
很好的老师,把用的材料都介绍了

网友:
露出端太长

网友:
牛掰,有工具就是好,做的精致

网友:
整的漂亮,这不锈钢管来自哪里?不会是t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手工不错!

耐心点都能做好

楼主:
耐心活不需要什么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美 不错不错!

哈哈跟风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太棒了,你是怎么把板子割的那么整齐的?

先用锯片锯再用锉刀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厉害了 我基本用用买的

玩的开心就好买的做的都一样图个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鄙视所有比我强的人

别鄙视我哦我只是一只小白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太漂亮了,比我的漂亮,不锈钢管不好找。

你做的也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老师,把用的材料都介绍了

哈哈是不是也想做一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