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新装的TR200,SATA3+AHCI+4K对齐怎么这个速度

楼主(2019-04-21):
新装的TR200,SATA3+AHCI+4K对齐怎么这个速度,有哪里可以改善的吗,望大神赐教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TLC颗粒

这个速度没什么异常啊

网友:
正常。。TR200就这水平。。不然你还指望这TR200能跑多少。。

网友:
可能 关闭节能 4k 上去
所以要用z97
z97 有节能 4k性能不掉的科技
当然170 270 370 360 这些主板芯片也支持

网友A:
你用来做系统盘的同时跑分是会低一点的,那些好看的跑分是挂从盘并且在空盘的情况下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来做系统盘的同时跑分是会低一点的,那些好看的跑分是挂从盘并且在空盘的情况下跑 ...

哦哦,这样啊,心里舒坦了